从原理图到PCB

楼主(2013-05-29):
自己做的封装,加不到原理图中,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封装库没有加载到PCB库中,而且你的原理图元器件没有指定这个封装,或者是封装管脚跟元器件管脚命不一致!

网友B(2013-06-29):
楼上正解。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D:
Protel的原理图到pcb的封装的问题很简单,不需要protel自己加载,只需要你把你画的封装直接放置到pcb图中就可以了,把这个封装的位号改为你原理图这个器件的位号,导入原理图自然就搞定了,

网友E(2013-11-19):
你应该自己建立自己的封装库,并且知道他在那个位置,然后在封装时把你自己的库加上。还有就是在画好封装时一定要保存,命名。

网友F(2014-09-21):
或许你没有更新库。

网友G:
将封装加载到PCB库里面,一是要和器件库一一对应。而是放置器件前要先编译集成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