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放大器应用第3集--组合放大的分析法--第一个例子

楼主(2013-05-29):
先发,再更新
我之所以用这个运放做仿真,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运放,这个运放对我来说就是仙女。

大家先围观这个图,刚才我在另一个板块看到有人发这个图,咨询问题,我特意拿来仿真做出来给大家分析,然后还供下载测试把玩。

大家先发表意见,如何分析这个图,相信有好多人还是很清楚的,不过有一小部分不清楚我们就要讲出来让大家都明白。

我随后会更新补充的。

楼主:
这个图由两个运放组合组成,话说不是级联啊,不要弄混了。
先用单一运放的分析方法,我们看第一个运放作用,经过查看第一个运放3端口通过电阻接地,那么端口2有虚短虚断的道理来看是电势为0,由于6没有反抗给2信号,则前半部分似乎属于开环,实际上不是开环,因为从下一个运放反馈回来了,这个叫跳级反馈。
因为不可能从第一个运放的6端口输出无穷大的,再看第二个运放,发现第二个运放构成串联分压负反馈,可知第二个运放的2和3电势相等。也就是该处应该为第二个运放输出的一半,且相位一致。
实际上第一个运放是有反馈的,且属于并联电压反馈,我们且看如下等效图。
在这之前我先上个仿真的电路图(示波器图)

网友A:
-2倍放大器么   分析一下原理啊

楼主:
由等效电路可以看出实际上该输出Vout=-(R2/R1)*Vin
另外观察,R4好R5貌似没有大用处,多少都不影响输出,实际上这里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单独的把第二个运放电路拿出来是个串联电压负反馈放大电路,且有放大倍数为(R4+R5)/R4.这就给两个运放进行了分工。实际上第一个运放我们不容易直接看出分担了多少放大能力,但是结合第二个的放大能力和整体放大能力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假设根据R1和R2知道了放大能力为A,而第二个运放放大为B,则第一个运放放大贡献为A÷B.

楼主:
再次补充一下,该电路通过从第二个运放输出取电,反馈到第一个运放的Vin-输入进行负反馈,称为跳级负反馈。
该电路实际上分析法跟单运放一样,遵照虚短虚断,另外输入的两个端口对地有无穷大阻抗。
该示例电路的输入与输出的比例只受控于R1与R2的比例。
R4与R5对于第二个运放构成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是为了分配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已知整体的运放能力,知道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是相乘的。那么知道了第二个的放大能力就能算出第一个的放大负担分配是多少。

楼主:
大家来质疑我的解释啊,我不可能都对的。有怀疑的同学跟帖发怀疑。咱们慢慢讨论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和普通的放大电路相比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电路和普通的放大电路相比有什么好处?

可以通过两个运放均衡放大能力,另外比直接级联的好处是抑止了噪声。

网友C:
两级放大   是否放大能力提高了   还是仅仅通过二级运放保证原来的放大倍数   同时抑制噪声

网友C:
这个问题需要讲解清楚    这样大家才能理解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级放大   是否放大能力提高了   还是仅仅通过二级运放保证原来的放大倍数   同时抑制噪声

...

提高放大倍数的同时抑制了噪声(与级联方式比较)

网友C:
有机会   希望楼主能够多讲一点这些问题

楼主:
另外我已经请求TI的专家帮忙讲解了,大家等等看TI专家怎么说这个跳级反馈与直接级联的区别

网友D:
那这个连接应该叫做什么连接 ???? 第二个好分析  分析第一个时可不可以将第二个运放看为短接(当然发馈给第一个运放的电压并不是第一个运放输出的电压 ,只不过是经过第二个运放放大后的电压) 然后是电压负反馈   我想的只是一种分析方法。。 期待TI的答案

网友E:
学习了。运放组合和级联的区别就在于R2的连接方式么?

网友F:
这个电路如果把第二个运放的2,3接口换一下,就是2端口接第一个运放的6脚,3端口接R4与R5中间区域,波形会发生变化吗?

该同学很有心,提问很有水平,好多人都没有想过后一级是否可以交换输入端口。本人也未想过这个问题。感谢该同学提问

网友G:
版主,你居然把我的帖子给单独拿出来做帖子。⊙﹏⊙b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版主,你居然把我的帖子给单独拿出来做帖子。⊙﹏⊙b汗。

:lol不好意思啊,哈哈,有啥好的电路需要分析找我啊。:lol

网友H:
这个不可以单电源供电的,以下是cadence16.6单电源供电效果图

网友H:
换成双电源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如果把第二个运放的2,3接口换一下,就是2端口接第一个运放的6脚,3端口接R4与R5中间区域,波形会 ...

你问的很有意思,刚才我说错了,调换后输出波形不变,谢谢你这么有水平的提问。我将会认真分析后发帖讨论的。这个应该叫交换反抗(我起的名字)

楼主:
大家有兴趣看图,与原图差别在于后一级的运放的输入端口调换了。但是输入波形没有变化,大家来试着分析一下。很有趣的运放电路图

网友I:
挺不错资料,把放大电路分析挺透彻的

楼主:
在电路分析里面第二个运放的输入端**换都不影响输出,为何还要使得第二个运放按照电压串联负反馈的结构连接呢、??这是因为这样会使得电路带载能力很强,两个运放对负载的放大以及驱动能力进行了共同分担。所以必须的按照我在开贴中的电路连接方式,既输出级要按照经典的四种拓扑结构中的一种

第一级为了构成跳级负反馈,必须使得输出误差被放大,所以必须经过第二个运放的VIN+端口才行,运放的作用是使得Vin+的信号放大,使得Vin-的信号减小。

Aol(Vin+  - Vin-)=Vout

负反馈是使得误差放大后从Vin-进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两个运放均衡放大能力,另外比直接级联的好处是抑止了噪声。

是如何抑制噪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如何抑制噪声的啊?

放大的能力是两个运放提供的,放大的比例是第一个运放构成的跳级反馈控制的,这就只有第一个运放电路带来的噪声,而没有第二个运放带来的噪声。如果普通的级联两个运放分别会带来噪声的,切会两级放大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运放组合和级联的区别就在于R2的连接方式么?

在于反馈的方式,是自己级的反馈还是其他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于反馈的方式,是自己级的反馈还是其他级的。

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放大的能力是两个运放提供的,放大的比例是第一个运放构成的跳级反馈控制的,这就只有第一个运放电路带来 ...

不是很明白,第二级运放不也参与了放大么,噪声不被放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明白,第二级运放不也参与了放大么,噪声不被放大么?

参与了放大,但是噪声只有第一个运放引入,不会从第二个里面引入。

网友K:
期待lz的后续教程…………:lol

网友L:
先mark,再细看~~

网友M:
R4与R5对于第二个运放构成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是为了分配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已知整体的运放能力,知道两个运放的放大负担是相乘的。那么知道了第二个的放大能力就能算出第一个的放大负担分配是多少?
版主,R4.R5不是第二个运放输出反馈分压,怎么实现了分配运放放大负担的了?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N:
我来用反馈分析的方法对此电路进行分析。
首先确定是否为负反馈
设Vin瞬时电压为+,则A1输出为-,A2输入为-,A2输出(也就是Vout)为-;因此R2产生向右的反馈电流,使得Iin减小,同时在R5、R4上产生反馈电压使得A2的净输入不要减小的太多,因此两个运放的反馈均为负反馈。

由于运放的开环增益无穷大,所以可以看作是深度负反馈。反馈形式:A1的反馈是电压并联负反馈;A2的是电压串联负反馈。

接着我们来使用反馈手段进行分析。
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整个放大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是Auu=-(R2/R1)
设:A1的输出电压为V1。
第二级的反馈Fuu=R4/(R4+R5),因此第二级的放大倍数为:Au2=1+R5/R4
所以可以求得V1=Vout/(1+R5/R4)

又因为      Vin=Vout/(-R2/R1)
可以求得:  V1=-(Vin*R2R4)/(R1R4+R1R5)

因此跳级反馈的总放大倍数就是通过最大反馈进行计算

而R4和R5的作用就是为了控制A1的放大倍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运放组合和级联的区别就在于R2的连接方式么?

不,运放级联和跳级是不一样的,准确来是反馈的地方不同,分级放大的时候每一级之间没有反馈,而这种方式是把两级进行了反馈连接

网友O:
好资料  学习学习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网友P:
楼主分析的非常到位的,我是学习啦

网友P:
关于运算放大这一块的知识,上学时学的还是满可以的,就是没实践过的,所以也是囫囵吞象的

网友Q:
怎么抑制噪声的?

网友O(2013-07-17):
楼主的资料很给力   谢谢了  楼主   有时间  还是想多了解了解   谢谢了

网友R:
重新好好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很不错  很给力  需要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S:
关于运放必须MARK

网友S:
这个也要MARK,版主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