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搞过载波通信的朋友

楼主(2013-05-29):
请各位都说说用的那款调制解调芯片,或者PLC芯片。推荐便宜一点的给小弟,由于不是用在电力线载波上的,芯片内有各种协议的就不要推荐给我了。比较傻瓜的收发芯片就挺适合我的

网友A:
简单的调制用单片机模拟,解调可以用锁相环来做,如果没有基础的做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集成的调制解调芯片都比较贵的,并且外围高频电路没基础也不好调,不如买便宜的模块直接用。

网友B:
问题是比较“傻瓜”的芯片并不存在,不想开发的话可以去买成品模块。

楼主:
多谢zh5h和chunyang两位,我找到LM567貌似是可以用的,先尝试一下,如果不行再购买成品模块。

网友A:
567的工作原理就是锁相环,要想保证一致性和稳定性,外部的定时电路(阻容电路)一定要精确,调试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有567+mcu的调试解调方案,电路还是比较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7的工作原理就是锁相环,要想保证一致性和稳定性,外部的定时电路(阻容电路)一定要精确,调试起来还是 ...

谢谢,请问使用567以后还需要mcu吗,mcu起什么作用呢?zh5h兄有比较简单的方案供小弟参考吗

网友A:
567只起到锁相环的作用,要把数据解析出来当然要 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