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管输出Vout信号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29):
这几天碰到的问题,红外接收管接收红外信号后,输出Vout为10KHz,50mv方波信号,这个信号通过1-2m走线后接入放大器进行放大和后级处理。
1.请问这样子可行么,这么小的信号走线太长干扰可否消除?
2.如果想通过滤波器改善信号,那么滤波器是放在放大器的前级还是后级?
3.如果不可行,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A:
上米长的线太长了,+5V和电源地都已经到前面去了,尽量在前端放大再差分送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米长的线太长了,+5V和电源地都已经到前面去了,尽量在前端放大再差分送出去吧。 ...

+5V和电源地都已经到前面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在前面没有办法放大,信号只能走1m左右出来才能后级处理,有好的方法么?

网友A:
用好点的屏蔽线吧。没什么好招。

网友A:
可以尝试修改红外源的调制频率吗?如果可以改成38KHz的,可以用集成了处理电路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修改红外源的调制频率吗?如果可以改成38KHz的,可以用集成了处理电路的红外接收头。 ...

需要做模拟的方案,ADC要采样红外接收管信号,所以不能用现成的接收头

楼主:
求大神给指导,红外触控的前辈们

网友B:
高阻抗的弱信号极易受干扰。一定要长线传输的话,只能在后级窄带放大了(也就是带通滤波+放大),如果红外发射与接收是一起的话,最后再相敏检波更好。

网友C:
把R1放在接收端,传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1放在接收端,传电流

十几微安的电流能传么?应该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阻抗的弱信号极易受干扰。一定要长线传输的话,只能在后级窄带放大了(也就是带通滤波+放大),如果红外 ...

试试滤波+放大,希望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几微安的电流能传么?应该不能吧……

为什么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

我想着电流太小了,uA级别的电流通过传输最后出来还会存在么?可以考虑试试,您有这方面的经验么?

网友C:
不存在那它能跑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那它能跑哪去?

我想着会被电路噪声和导线传输过程中耦合噪声淹没,没有理论依据,仅仅是自己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着会被电路噪声和导线传输过程中耦合噪声淹没,没有理论依据,仅仅是自己想法 ...

uA电流已经不算小了,在电路板上传输是可以的。布线要多考虑一下

网友E:
采用屏蔽线就可以了,50mV也不小了,10K内阻也不是很高。

网友F:
R1接在pcb板上,我用4米屏蔽线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uA电流已经不算小了,在电路板上传输是可以的。布线要多考虑一下

好的,谢谢指导,我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所以才怀疑的。那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屏蔽线就可以了,50mV也不小了,10K内阻也不是很高。

恩,那我试试屏蔽线的效果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接在pcb板上,我用4米屏蔽线工作正常!

谢谢,能加你好友,指导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