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制最小系统版

楼主(2013-05-29):
本人想自制一个最小系统板,也就是通常说的核心板,但是是第一次做,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大应该怎么入手???是先找芯片的原理图和引脚图么?还是怎么的,求大大指点!!!暂选的CPLD     EPM7512BTC144-10

网友A:
:L找个小开发板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小开发板看看呗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小开发板呢。。。

网友B:
到LINEAR的网站去下个AD方面的DEMO资料,全是CP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不到这个芯片的小开发板呢。。。

altera网站,
我觉得你还是用XILIN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tera网站,
我觉得你还是用XILINX吧

官方的数据资料里没有相关的资料,难道只有自己去看引脚功能然后参考其他的开发板来试着做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的数据资料里没有相关的资料,难道只有自己去看引脚功能然后参考其他的开发板来试着做做??? ...

这个芯片太老了,还是max系列的,估计都已经停产了,用新的型号(maxv)吧

网友D:
CPLD最小系统板, 很简单啊.
电源, 时钟, 复位, JTAG. 完成
楼主不急用的话, 我可以画一张.

网友E:
找份原理图,直接画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