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发热求助,,

楼主(2013-05-29):
MPSA28达林顿管, 两端电压24V,电流20mA ,,  都在管子的数据手册要求的范围内, 为啥会烫手啊,,发热,,,求助,

网友A:
管压降24V 乘 20mA 约有0.5W,而TO92封装约12mW温升1度,40余度温升,当然烫手。

网友B:
你电路怎么接的,贴个图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样,,

楼主:
R6的作用是不是让24V在它上面产生压降,减小Q1上的电压负担?

网友B:
要截也截个大点的啊,都不完整,怎么看啊
R13左边驱动电压多少?
电路的功能是什么?难道就当开关,加热140欧姆电阻?

网友B:
再说了,暂时不焊,哪来的24V啊

楼主:
R6用焊锡短接的,,,基极有一个3.4V电压,,让24V经过Q1产生  17mA电流,,,就是这样的,,变送器电路

楼主:
版主大哥,帮帮忙吗

网友C:
R14是负载?你这用法对吗!!

楼主:
R14是反馈电阻,,负载时串接在24V电源线中的250欧电阻

楼主:
如图左侧 R11处是PWM滤波输入,,,电路是PWM调试4——20mA信号,

楼主:
又没人帮忙了吗?

网友D:
0.3W功耗,结温升60度,烫正常。

楼主:
不会有啥隐患吧?

网友C:
基极3.4,那落在R14的压降就是2,电流就是2/140,所以达林顿的功率
就是(2/140)*22=0.31W,功率有点高了。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目前为止还没见过达林顿这么用的。

楼主:
楼上歌,22是那来的?

楼主:
我电路上的参数都在达林顿管数据手册要求范围内啊,,,,为啥还烫

网友D:
100度也是数据手册要求范围内,你说100度烫不烫?

网友E:
烫是必须的

楼主:
应该没100度,,差不多六七十,,,,可以这样用是吧?

网友A:
如果装得下,换个带散热片封装的达林顿,可能对产品可靠性好些,能额外散热更好。

网友F:
温度对半导体来说:终是致命的!…如果只需电流的话、降低管子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