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低功耗至25uA,再也下不去了,请教高手

楼主(2013-05-29):
stm32最小系统,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都是25uA,停止模式的功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待机模式远达不到理论值。求教达到10uA一下的高手。
自己考虑到原因可能有这几个:
1、调试口用2线制模式,用了10K上拉电阻,尽管在进待机模式前端口已经改为上拉输入,但是此块是否造成影响。
2、boot0脚用10K电阻接地,这个地方耗电吗?
3、如果外围耗电相同,待机和停止至少有10几uA的电流差值,怎么会没有能!!!如果没有,难道是芯片内部没进待机模式?(我用了官方的库)
4、这个型号的stm32是否最低就是这样了?

请做过低功耗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提供点经验

网友A:
PWR,WD 有没有关闭? 有没有外设还开着.
boot0 是纯输入. 应该不会

楼主:
都关了呢,肯定只有一个地方没注意到,就是找不出来,否则也到不了25uA。哎,痛苦中

网友B:
停止和待机没有区别,感觉还是没进待机模式

楼主(2013-07-15):
找到方法了,最终板级数据:
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13uA
standby模式,2.5uA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必须的。作为输出口就免了,待机你想输出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输,硬件上加上下拉就可以了
2、两个晶振输入脚要remap成普通IO!!!使用内部晶振。
3、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4、关闭jtag口,并设成普通IO;
5、注意助焊膏的质量!!!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掌握这几项要点,再设中断什么的都行,整个世界清静了!!!完全低能耗。

楼主:
分数如何给自己??

网友C:
自问自答   呵呵   这样不好啊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问自答   呵呵   这样不好啊   楼主

注意是想把经验分享给大家,免得走弯路

网友D: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这个很多人都提到过,必须的。作为输出口就免了,待机你想输出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输,硬件上加上下拉就可以了
2、两个晶振输入脚要remap成普通IO!!!使用内部晶振。
3、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4、关闭jtag口,并设成普通IO;
5、注意助焊膏的质量!!!注意电路板层之间是否进水!!!!
掌握这几项要点,再设中断什么的都行,整个世界清静了!!!完全低能耗。

我帮你顶了一下,分数就给我吧:lol

网友E:
有些误导的地方,下面2点对于STANDBY模式不是必需的:
2、两个晶振输入脚要remap成普通IO!!!使用内部晶振。
4、关闭jtag口,并设成普通IO;

网友F:
可以,不错,奋斗的小孩是好样的。

网友G:
好帖子 楼主 谢谢了   需要好好向你学习   顶一个

网友H:
这个要MARK下。

网友I(2014-02-25):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这个真能低功耗?那些本来不用的GPIO Port,也要使能时钟并设为你说的输入输出状态么?使能了时钟还能低功耗?

网友J(2014-12-23):
非常好的帖子,受用了,谢谢

网友J:
3、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为什么加入这条后原来输出高电平的引脚会变为低电平

网友J: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ANDBYMode();
这样操作可以使系统功耗降至20uA左右,但是需要输出高电平的引脚成了低电平;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E) ;
这样的话可以使高电平保持高电平,可是功耗有800uA+。

网友K:
LZ 停机模式 IO输出状态原来高电平也能维持高电平
待机模式 IO输出状态高电平会变成低电平么?

网友L:
很好的帖子,楼主好样的。

网友M:
求助:
3、pwr的时钟要使能,即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这个也相当重要
为什么加入这条后原来输出高电平的引脚会变为低电平

网友F:
你终于找到方法了。

网友N(2015-10-27):
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13uA,standby模式,2.5uA

网友O:
STM32F103C8T6低功耗至

网友P:
严格的低功耗用L系列吧

网友Q:
支持下,马上要用到

网友O:
STM32F103C8T6低功耗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晶振输入脚设置为普通IO口后,唤醒后怎么设置回来?

网友R:
引用 网友N:
stop模式,外部中断唤醒:13uA,standby模式,2.5uA

能不能把程序发上来看看,进入stop之前做了些什么操作?

网友:
25ma已经很低了,楼主是要做电池的应用吗,都有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S(2016-05-30):
这里说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但是看到数据手册里面说进入待机模式后,所有IO口自动设置为高阻态,也就说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设置了上拉或则下拉还是模拟还有效果吗?

网友T(2016-07-20):
stm32l151的低功耗做了,但是还没测电流,····

网友U:
正在调030的低功耗,MARK一下

网友V(2016-11-08):
您好,我看到您的帖子,能不能请您发一份有关stm32f103进入stop模式的程序让我参考一下呢? 我的程序总是跳过进入stop模式

网友W(2017-01-04):
为什么我的停机模式 有8ma的电流???

网友W:
是最小系统测试的  GPIO全部模拟输入

网友X(2017-04-03):
很好地帖子,赞一个

网友Y:
这个使用TI的低功耗试试

网友Y:
STM32F103C8T6低功耗至25uA也可以了吧。

网友Z:
把外设去掉功耗能够到多少

网友Z:
待机模式功耗也不能降低么

网友X: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前辈,您好,“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输入,如果高阻是中间状态,设成模拟输入。”,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在STM32低功耗设计时,没有用到的IO口都是悬空(未与任何器件相连)直接设置为下拉输入,上拉输入或者模拟输入,那高阻态为什么会有电平的不同呢,难道是该IO口和其他器件相连了?

网友AA:
正在学习030的低功耗,MARK

网友AB(2017-07-14):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请问 你跑rtos 吗?? 还是 裸奔~~~

网友AC:
MARK一下了。到时候用得上

网友AD:
STM32低功耗

网友AE(2017-10-10):
引用 楼主:
具体要点为:
1、所有IO管脚,如果高阻状态端口是高电平,就设成上拉输入,如果高阻状态是低电平,设成下拉 ...

高人您您好,我最近也在调试STM32F103的低功耗,,用的是停机模式,看了您的帖子深受启发,但是我单片机最小系统现在停机电流是34uA,还是有点高,我是把不用的IO口设置成了模拟输入。请问怎么确定引脚的高阻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还是中间状态?谢谢啊!

网友AF:
不知道有没有休眠模式

网友AF:
如果功耗太高,可以选择msp430.

网友AG(2018-08-04):
有个疑惑,你在程序中吧JTAG设成了禁止,如果想再烧程序你怎么办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有个疑惑,你在程序中吧JTAG设成了禁止,如果想再烧程序你怎么办

可以在启动前延时一会再禁,或者按住什么Key就不禁。

网友AI:
最终实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