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级定时器1的OSSR和OSSI

楼主(2013-05-29):
对于高级定时器1:要输出3对互补PWM信号
设置CC1P = 0
      CC1NP = 0
      CC1E = 1
      CC1NE = 1
      OC1PE = 1
      OIS1 = 0
     OIS1N = 0

OSSR: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Run mode)
    该位用于当MOE=1且通道为互补输出时。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首先开启OC/OCN并输出无效电平,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如何模拟定时器不工作状态?我是将CEN置零使定时器不计数模拟定时器不工作状态,无论设置OSSR为0 还是OSSR为1,OC1和OC1N的输出状态都和上述不同,而且极性是随机的,这是怎么回事?

OSSI: 空闲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Idle mode)
   该位用于当MOE=0且通道设为输出时。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OC/OCN首先输出其空闲电平,然后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对于OSSI设置的出现的问题同OSSR。

这两个设置位把我给搞懵了,挂上示波器试了半天也没有试出和文档中一样的效果。
这里面“异步地:OCx=CCxP,OCx_EN=1,OCxN=CCxNP,OCxN_EN=1;”,也没有试出来。。。

另外,STM32在国内的总代理是哪家?哪家公司能提供技术支持?电话几何?

谢谢您了!问题较多,困扰我好几天了,没弄明白,也没有试出结果来。

楼主:
自己顶顶,难道没人弄清楚这两位的定义吗?

网友A: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呼喊版主出来   希望版主   能够给点指导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自己再顶顶

网友B(2016-03-10):
这里挖下坟,我也是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的,这个定时器不工作其实翻译的不准确,英文上说的是:
0: When inactive, OC/OCN outputs are disabled (OC/OCN enable output signal=0).
1: When inactive, OC/OCN outputs are enabled with their inactive level as soon as CCxE=1
or CCxNE=1. Then, OC/OCN enable output signal=1
指的是无效的时候,也就是说端口不使能,CCxE=0或CCxE=0时候端口的状态,并不是定时器不工作。

网友C:
反正我也迷糊着。。。。。
ST的文档,有些东西讲的很不清楚,中文的好像也翻译的莫名其妙让人不太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