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了…………FOGA的状态机进不去,为什么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照顾
    关于证明程序执行到哪一步,小弟用的比较直观简单的方法:LED灯!!     “D2”     为0则点亮,为1则熄灭。
    上图片说话。。。。
    这是第一步,证明flag被成功幅值“001”。
           CLK1为50MHz。程序执行到这里,亮着的LED灯灭了。flag赋值成功!

    第二部:修改程序,将对D2的操作改到状态机里面:状态机的时钟是1MHz.

按理说第一步成功,状态机会进入,执行r1(前面专门有初始化程序令   “rec_data<=r1”)  。但是LED等一直亮着,木有熄灭啊,难道进入r1不成功?好困惑啊…………
      求大家指教~

网友A(2013-05-29):
我看不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A:
按理说第一步成功,状态机会进入,执行r1,之前专门有初始化程序   “rec_data<=r1”  。但是没有。。。。LED等一直亮着,木有熄灭啊。好困惑啊。。。。

你用那么多省略号,我反正看不懂

网友B:
你的flag寄存器在两个时钟域,大忌,还差着50倍,想办法做时钟同步吧

网友C:
不是verilog,看不懂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第一步成功,状态机会进入,执行r1,之前专门有初始化程序   “rec_data ...

省略号表示我无语的心情,斑斑请无视。马上修改~~

网友A:
你的代码风格有问题,很多东西都没有赋值全。先仿真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省略号表示我无语的心情,斑斑请无视。马上修改~~

你先仿真吧

网友D:
按照猴哥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风格有问题,很多东西都没有赋值全。先仿真一下吧

很多东西都没有赋值全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都没有赋值全是什么意思呢?

是用波形文件仿真呢还是用modelsim?

网友E:
第一个Process,你的敏感信号是cmd_code,clk1,int_372,但看你里面的程序却是同步电路。根据你代码功能,你直接把敏感信号clk1去掉,并且去掉if rising_edge(clk1) then 语句

网友F:
最好还是要先仿一下,按你写的第一个process里面频率如此之快,中间只有一次是灭的,就算是正确地运行也有可能你眼睛看不出来啊。还有,既然是验证flag被赋值“001”才灭灯,为什么不在其他赋值的时候都加上都D2为0?      感觉第一个process用case语句来写是不是好点?小菜鸟参与下讨论~~~

网友G:
现在用VERILog得多啊

网友H:
50MHz的时钟里flag赋值,1MHz的时钟里判断flag,能同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还是要先仿一下,按你写的第一个process里面频率如此之快,中间只有一次是灭的,就算是正确地运行也有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