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推荐电路中的输出外接电容值的确定?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网友A:
经常是参考别人的电路使用的。

网友A:
有什么具体的计算吗?

网友B:
这得看是什么样的电路,如果是滤波器输出,那可以根据电阻电容以及滤波频率来计算,如果是也些芯片,可以参考它的典型电路来看,有些电路比较复杂,可以根据实验来选择多大的电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