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脉冲发射电路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楼主:
顶一下,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A:
电路本身很简单,问题是这个电路的负载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本身很简单,问题是这个电路的负载是干什么用的?

是一个超声发射电路。

网友B:
超声波换能器是容性的,与L1构成并联谐振,能最大程度的把能量发射出去。R3可能是调整Q值的,我猜想。
Q1源极与漏极之间有寄生二极管,会导致电流倒流,加D1可以防止电流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换能器是容性的,与L1构成并联谐振,能最大程度的把能量发射出去。R3可能是调整Q值的,我猜想。
Q1源 ...

高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