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6LowPAN到底是嘛东西啊

楼主(2013-05-29):
现在又多少地方在用6lowpan啊?

网友A:
IEEE 802.15.4标准设计用于开发可以靠电池运行1到5年的紧凑型低功率廉价嵌入式设备(如传感器)。该标准使用工作在2.4GHz频段的无线电收发器传送信息,使用的频带与Wi-Fi相同,但其射频发射功率大约只有Wi-Fi的1%。这限制了IEEE 802.15.4设备的传输距离,因此,多台设备必须一起工作才能在更长的距离上逐跳传送信息和绕过障碍物。
IETF 6LoWPAN工作组的任务是定义在如何利用IEEE 802.15.4链路支持基于IP的通信的同时,遵守开放标准以及保证与其他IP设备的互操作性。
这样做将消除对多种复杂网关(每种网关对应一种本地802.15.4协议)以及专用适配器和网关专有安全与管理程序的需要。然而,利用IP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IP的地址和包头很大,传送的数据可能过于庞大而无法容纳在很小的IEEE 802.15.4数据包中。6LoWPAN工作组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发明一种将IP包头压缩到只传送必要内容的小数据包中的方法。他们的答案是“Pay as you go”式的包头压缩方法。这些方法去除IP包头中的冗余或不必要的网络级信息。IP包头在接收时从链路级802.15.4包头的相关域中得到这些网络级信息。

更详细信息可以百度,简单说,就是利用ZIGBEE的硬件来实现和WIFI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