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通过HPI读取DSPSRAM中的数据时需要DSP端复位为什么呢?

楼主(2013-05-29):
ARM[SC2440]通过HPI读取DSP[DM642] SRAM中的数据时,每次都需要DSP端复位才有读到正确的值,为什么呢?

网友A:
帮你在咨询   :lol

网友B:
根据HPI的工作原理,如果你每次都是要访问同一个地址上的数据,显然就是会有问题。

原因是你每次读完数据后,HPIA都会自增到下一个地址。如果你读同一个地址,每次读之前都需要写HPIA。

网友C:
看看DSP 的errata文档,是否有设计缺陷和解决方法吧。

网友D:
应该不会吧,5402的HPI 可以读写正常,看看相应的App note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吧,5402的HPI 可以读写正常,看看相应的App note吧!

楼主还没有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根据HPI的工作原理,如果你每次都是要访问同一个地址上的数据,显然就是会有问题。

原因是你每次读完数据 ...

哥,赶紧6472的boot啊,兄弟我等的好辛苦

网友F:
谁需要AM3359的开发板啊? 基于ARM Cortex-A8的TI AM3359处理器,主频720MHz - 板载512MByte DDR3 SDRAM、512MByte NAND Flash - 5路串口,1路RS485,千兆双网口,2*USB Host+1*USB OTG,LCD,CAN,TF卡,键盘等 - 支持24位RGB全彩色输出,50-pin FPC连接器 - 支持VGA,WiFi,摄像头输入,LVDS,3G无线通讯模块 - 支持Linux3.2.0,WinCE 7 及 Android 2.3操作系统
另外有飞思卡尔,ATMEL ,Cotex-M3开发板多款!欢迎选购!还有承接项目外包。 联系腾讯Q 258823052

楼主(2013-06-30):
引用 网友B:
根据HPI的工作原理,如果你每次都是要访问同一个地址上的数据,显然就是会有问题。

原因是你每次读完数据 ...

没有每次都访问同一个地址,我说的是每次HPI正常通讯前都要复位DSP,也就是说,第一次读完后,过久再来读时就要复位DSP.

楼主:
前久是验证可行性及速度,在后面的验证中发现比较容易受干扰---我们是用排线连的。现在已经确定要用HPI方案了

网友G(2013-12-12):
HPI担心有各线路间高频干扰,spi是不是要更稳定些呢?

网友H(2014-02-14):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想问下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