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STM32F103RC中的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13-05-29):
   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STM32F103RC中的程序不能运行。
用示波器,可以看到:
1  /Reset信号正常(上电后,先低后高)。
2  HSE振荡正常(8MHZ)。
3  BOOT0正常,
4  BOOT1正常,
但是,程序没有执行(看起来...)

    在此情况下,断电后,不要等太久(不要超过30秒),再上电一次,立即OK,一切都正常。
    如果断电后,等待时间超过30秒(大约),再上电,程序不能运行;此时,手动给它一个复位信号,能正常工作。

    怀疑STM32F103RC供电有问题,改用实验电源,直接给STM32F103RC供电,依旧如故!
        哪位遇到过这类的问题?

网友A:
HSE是软件打开的吧?

网友B:
估计是软件问题
猜测与 LSE 或者备份部分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C:
这个真的很奇葩啊,程序是按照官网例程写的么?用的哪部分功能?

楼主(2013-07-27):
不好意思,问题早早解决了,现在才来结案:

   正如airwill说的一样,是"备份部分的"程序问题.不关硬件什么事儿.
谢谢airwill.
谢谢大家!

网友D: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感觉可能是哪里出错了  然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E(2015-08-12):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早早解决了,现在才来结案:

   正如airwill说的一样,是"备份部分的"程序问题.不关硬件什么事 ...

楼主,你好,请问具体是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F(2021-06-20):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问题早早解决了,现在才来结案:

   正如airwill说的一样,是"备份部分的"程序问题.不关硬件什么事 ...

应该是HSE的问题

网友G:
备份部分是个啥

网友H:
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到底是啥原因,如何解决,方便后来者,HSE都看不懂是个啥

网友I(2023-03-07):
复位脚没做好处理吧手动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J(2023-07-13):
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K:
猜测与 LSE 或者备份部分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L:
"备份部分的"程序问题.不关硬件什么事儿

网友M:
应该是HSE的问题

网友I(2023-10-27):
是复位脚没做好处理吧

网友N(2023-12-0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P: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Q: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R: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S: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T: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S: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U: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