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无源低通滤波器可以实现电压放大吗?(在线等)

楼主:
    我最近在用filter solution软件设计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输入信号中混有2KHZ的三角波(峰峰值4V)和500HZ的正弦波(峰峰值2V),要求滤除2000HZ的三角波,且在输出端输出峰峰值为8V、500HZ的正弦波。
    在用filter solution设计时,发现可以很好的实现滤波性能,但不能实现增益,输出始终为峰峰值2V的正弦波。是不是无源滤波器不能实现信号的放大的?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在软件中该怎么设置呢?
    附上filter solution软件的界面。(我是用了巴特沃斯滤波器)

楼主(2013-05-29):
唔,快快来人呀

网友A:
唉,无源怎能放大呢?能量能凭空产生吗?

网友B:
特定情况下,可以有电压增益,或者电流增益,但不可能有功率增益。

网友C(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D:
一般用的RC无源滤波器一般会有负载效应,信号会有衰减;LC构成的无源滤波器应该会有电磁感应或许有电压增益,没有试过。不过正常情况下无源滤波器不会产生增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正确.因为我们就经常做

网友G:
这其实不应该称之为“增益”,本质是个阻抗匹配。

如果匹配(滤波)网络无损,则输出的电压或电流必有一个且只能有一个变大,当然另一个也随之变小了。这就实现了阻抗的变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用的RC无源滤波器一般会有负载效应,信号会有衰减;LC构成的无源滤波器应该会有电磁感应或许有电压增益 ...

可以实现电压增益,功率增益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信号滤波器而言电压增益更实用:)

网友H:
记得xukun977曾经**轰某教授时,说过无源器件也可以电压增益,有仿真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实现电压增益,功率增益是不可能的,但对于信号滤波器而言电压增益更实用 ...

谢谢指导,新人很多不知道,天天学习点

网友I:
这个谐振的时候可以做到的吧

网友J:
用变压器加电容试试,

网友K(2016-07-12):
那怎样实现电压增益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那怎样实现电压增益呢

升压变压器,或者倍压电路。

网友L:
无源肯定放大不了,只能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