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一种室内的精确定位,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3-05-29):
想实现的功能的功能是一个移动小车在室内巡航,当主人需要它的时候,他就会自动根据主人位置找到主人,同时还想问问跟踪是如何实现的。对于主人定位本来想的是用WIFI定位,用平板控制,车载wifi,但貌似精度达不到,GPS在室内基本无用,声音定位到是可以找到主人位置,但是具体要怎么做呢,还有就是zigbee是否能实现精确定位呢

网友A:
国外有一种是通过投影,一个投影机长期把几个光斑投到天花板上去(不可见光),然后小车上面有个传感器接收,算出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有一种是通过投影,一个投影机长期把几个光斑投到天花板上去(不可见光),然后小车上面有个传感器接收 ...

这个貌似有点像激光定位 但是只能确定自己的位置,不能确定信号源的位置,还是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我还是觉着声控是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如何停下是个大问题

网友B:
如果主人身上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小车有个接受器 根据信号的强度来定距离可否?

网友B:
就像蓝牙鼠标的距离强度测试一样。

网友C:
你可以研究一下UWB的技术,唐恩科技。。。。。。

网友D:
直接搞一个摄像头,通过图像找人,最好了。不过技术要求高了,类似机器人了。

网友E:
等高手来。。。。。

网友F:
看来真的不好做啊!

网友G:
方法1
在房屋的地面布置传感器,把主人的数据输入到小车里,小车接收单位面积的压力数据计算出主人的坐标,再结合热释红外或超声波定位,精度可以很高。关键是主人呼叫小车用什么方式。
方法2
让一只小狗拉着小车。
方法3

方法N

方法二比较低成本,高可靠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人身上有一个信号发生器。小车有个接受器 根据信号的强度来定距离可否? ...

信号发生器是用什么原理  是无线电的吗  无线电是否可以实现测距呢  要是中间有障碍物会不会影响,恳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是用什么原理  是无线电的吗  无线电是否可以实现测距呢  要是中间有障碍物会不会影响,恳请指 ...

百度上面有很多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009582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法1
在房屋的地面布置传感器,把主人的数据输入到小车里,小车接收单位面积的压力数据计算出主人的坐标, ...

哥们 个人感觉这个不怎么靠谱啊,特别那个够拉车的。能不能具体解释第一个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面有很多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10095825.html

谢谢  一直觉着无线电是一种解决方法,苦于不是学这方面的没有重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搞一个摄像头,通过图像找人,最好了。不过技术要求高了,类似机器人了。 ...

问题关键在于室内并不代表在一个屋子

网友H:
如果有一种个人GPS就好了,就是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以一个信号源为参考点,实现各种东西的相对定位,精确到厘米毫米,只要在物品上安置定位装置或芯片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一种个人GPS就好了,就是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以一个信号源为参考点,实现各种东西的相对定位,精确 ...

自己在屋内建两个“基站”不就是个人GPS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方法1
在房屋的地面布置传感器,把主人的数据输入到小车里,小车接收单位面积的压力数据计算出主人的坐标, ...

还是方法2好

网友K:
自动寻找主人,自动避开障碍物,这个不就是智能机器人么

网友L:
用声音传感器阵列的到达时间差和传感器阵列的空间位置,就可以定位了噻,不过定位精度就不知道了。然后将主人的声音信息标本采集到小车里,确定是否为主人。小车定位后,如何到达主人身边楼主就自己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声音传感器阵列的到达时间差和传感器阵列的空间位置,就可以定位了噻,不过定位精度就不知道了。然后将主 ...

请问这个传感器阵列的空间位置怎么确定呢,声音阵列可以达到方向与距离的测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动寻找主人,自动避开障碍物,这个不就是智能机器人么

就是智能机器人 但是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做的 所以过来请教

网友M:
主人穿上有标志的衣服,摄像头识别???

网友N:
摄像头 ,视频跟踪。有现成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