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的稳定后是不是很烫啊?

楼主(2013-05-29):
NTC是冷态高阻,肯定耗散功率大,发热就大,然后电阻下来了,那功率不也下来了?就那点残余电阻能有多少功耗?那不又会冷了,变成高阻么?没用过,计划用,不明白。

网友A:
连预设条件比如恒压还是恒流都不说,我只能同情你语文老师死太早。

网友B:
LZ 的理解基本正确啦!

网友C:
NTC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的,温度不会降下来。因为阻值虽然降了,但是电流是升上去的,功耗可是和电流成平方关系的。
要NTC冷却的方法就是电流降下来——这也是导致NTC阻值下降的原因。

网友D:
最后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的

网友E:
人家是传感器,别把它当电热丝好不好;P

网友F:
零功率电阻值 RT:在规定温度下, 采用引起电阻变化相对于总的测量误差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测量功率测得的电阻值。
NTC电阻一般用来做传感器的较多,但也有放在电源输出口的,防止电源一上电,带来过大的浪涌电流

楼主:
看来要用好的条件是稳态电流能维持低阻的温度。

网友G:
LZ彻底搞错了。
PTC是加热恒温用的,负反馈。
NTC是测温用的,没有听说用NTC加热的。

网友H:
NTC有用于温度传感器的
NTC也有用于电源保护的

楼主:
没说用NTC加热啊,只是这个运行起来是不是会热。会热到多少度。因为这个和环境温度还有关系,,如果环境温度很高,60度,NTC是不是可能起不到防浪涌的作用了?

楼主:
型号  R25+-20%  稳态电流  残余电阻   耗散功率   时间常数
     (Ω)       (A)        (Ω)     (mW/℃)     (S)
3D-9    3        4        0.120     11         33
4D-9    4        3        0.190     11         35
5D-9    5        3        0.210     11         34
6D-9    6        2        0.315     11         34
以上列出了部分不同型号热敏电阻的基本参数,这些参数的含义你了解吗?阻值是指冷态时的电阻值;稳态电流是其工作稳态时的电流;残余电阻指热态时的电阻; 耗散功率指热态时热敏电阻所耗散的功率,时间常数是指热敏电阻从冷态过渡到热态的过渡时间,现在该明白了吧.
////////////以上是转的文字,
我的理解是以6D-9为例,刚上电时电阻6欧,在2A的稳态电流情况下,过33秒进入稳态,这时他的残余电阻只有0.315欧姆。浪涌电流虽然大,但是时间很短,大小就可以忽略了。这个时候的NTC温度多少?因为如果在环境温度过高过低时,时间是不是就不是33秒了?

网友I: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常用作抗冲击电流的保护,串联在电路中使用。温度越高阻值越小,供电工作后最终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温度和阻值,该温度不会很高。
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常用作开机保护,串联在电路中使用。温度越高,阻值越大。通电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很快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根据材料特性的关系,要维持正常工作条件,该温度通常会很高。

网友J:
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常用作抗冲击电流的保护,串联在电路中使用。
温度越高阻值越小???

当然,要不怎么叫做“负温度系数”呢……

网友G:
如果是串联在电源上的NTC,常温下,阻值高,开机冲击电流小。
通电后,自身发热温度上升,阻值变小,达到平衡。
降低开机瞬间的冲击电流,正常工作后自身的功耗又比较小。

网友K(2013-08-03):
我怎么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