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fpga问题

楼主(2013-05-29):
用modelsim给fpga做仿真,自己设计的图像处理ip核,到第296行图像数据不再输入,仿真了很长时间,是设计的问题还是modelsim仿真时间有限制

网友A:
是不是**的有问题啊

网友A:
不行,就慢慢找找原因,从数据上

网友B:
这个得问猴哥的。

网友C:
modelsim的仿真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应该是你的设计问题吧。慢慢找原因,我猜测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的。如果在FPGA中使用某些IP核的话,在modelsim中有可能是无法仿真的。以前我就是使用FPGA中的FFT IP核,结果无论我怎样努力的找问题,FPGA中导入到modelsim的网络格总是有问题,结果失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delsim的仿真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应该是你的设计问题吧。慢慢找原因,我猜测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的。如 ...

不知道你用什么ip核,我是DDR2的HPC2仿真的话需要再生成ip时选择同时生成simulation用的model,quartus会生成某些文件的.vo文件用这个替换同文件名的.v即可仿真,其实如果你是用altera开发组件中的modelsim他会自动替换掉,前提是你要选择生成simul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