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电流 电磁辐射 电磁波

楼主(2013-05-29):
请问电磁波能不能算作是位移电流?

网友A:
应该是,位移电流的概念是电磁场的环境下提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位移电流的概念是电磁场的环境下提出的

嗯,谢谢!
那从电流源流出的电流都要流回电流源处,那对于无线通信电路,发出去的电磁波,应该不会再回到发生电路电源处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
那从电流源流出的电流都要流回电流源处,那对于无线通信电路,发出去的电磁波,应该不会再回 ...

是不是返回到共用的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返回到共用的地上了?

比如说广播电台,电台那边的发射塔发生电波,收音机接收电波信号。这其中的电波应该没有再从收音机返回到发射塔去吧?这两者应该也没有共用的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返回到共用的地上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这个需要学微波理论,理解麦克斯韦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学微波理论,理解麦克斯韦方程

嗯,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2019-02-23):
那根环绕线圈的黄线,
就是电磁波中的 位移电流。
磁场,动静皆可,但这种 无电荷电场 只能从交变磁场感应出来。

网友D:
位移电流因该是电磁学中的一个假说吧,用于解释涡旋电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