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搞个可以控制继电器状态的电路

楼主(2013-05-29):
用LM358做一个电压比较器,in-为15V,in+为14-17V,电源是用20V稳压管出来的电压是19V,现在要求用1脚的输出信号来控制一个大继电器,请高手帮忙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控制继电器的状态,in+>15V时继电器不工作,in<15V时继电器正常工作。

网友A:
继电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B:
电流要大于2A才工作

网友C:
工作电压12V左右

网友D:
我想你的问题应该不是LM358的问题,而是选择一个合适的继电器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E:
楼主,你如果没有十五伏特的参考电压,可以通过串联分压使得等比降低,然后弄个基准电压进行参考,比如三伏特,五伏特等。比较器的输入你的意思是要两个状态,一个有高电平,一个输入0,对吧?你可以输入使用二极管,然后一种状态使得有输出,一个比较状态无输出。

网友E:
我只给你说方法,白白的给你做好,是没有这种事情的:lol

网友F:
可以到: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uln2003a.html

网友F:
看看继电器驱动芯片。电流可以通过并联增大驱动能力。

网友G:
还没见过这么强悍的继电器要12V 2A来驱动的

网友G:
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12V电压为继电器供电。

网友H:
继电器的最大电流是2A吧,不是驱动电流

楼主:
嗯,知道了

网友I:
感觉你这个思路不靠谱,如果电压在15V左右跳动那不是继电器腰乱套了

网友J:
楼上所言极是

网友K:
使用驱动芯片来控制  继电器  个人觉得比较现实   通过芯片驱动继电器  感觉比较好用一点

网友K:
主要是驱动这个继电器   确实需要的功率比较大

网友L:
把问题说复杂了.
其实前端就是个模拟信号的比较器, 后端是个驱动开关电路.
模拟信号的比较器, 358 可以, 393 也可以 (注意后面驱动极的上拉).
后端驱动, 可以用个三极管, 如果功率不够, 用 达林顿管乃至 MOSFET.

网友M:
找一找对应的控制  芯片   应该搞起来   不是很难   个人的见解   顶一个   希望楼主早点把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