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有些手机的USB充电头只接5V和地不充电

楼主(2013-05-29):
USB 的4根线,5V,地, 两根信号线,只接两根电源线,很多设备不充电,咋办呢?
另两个信号线咋接才能充电呢。比如苹果手机。

网友A:
有些厂家增加了plug in的检测在线上做了手脚

网友B:
多了电压检测功能

网友C:
电阻分压到信号线,和设备检测匹配

网友D:
d+d_ 短接试试

网友E:
这个圈圈老大应该有发言权吧
一般情况下是的USB设备都是高速的
里面有个上电检测电路
所以,你把D+接到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F:
在USB上的两个信号引脚上加电压,一个是2.1V,一个是2.3V。这个基本上对所有手机都通用了(包括苹果的)。

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另个信号引脚短接就可以了,苹果4S和5号想这样做效果不好。

楼主:
谢谢楼上行家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USB上的两个信号引脚上加电压,一个是2.1V,一个是2.3V。这个基本上对所有手机都通用了(包括苹果的)。
...

D+ 2.1 还是D- 2.1呢。

网友G:
人们都怎么啦?…USB—串行通讯…一个时钟、一个数据呀!…

网友H:
如果动了USB信号线,可能会触发USB通信,所以应该避开USB功能,可能是用其他引脚,好像苹果插头有很多线的。
应该是为了安全或者其他原因,收到了信号,才由设备允许外电插入系统~

网友F:
没有测试就没有发言权,我以前在是做手机防盗器的,就是国美现在用的,ZN-01的型号就是现在国美用的黑色支架。这款产品就可以给IP4和IP4s充电。后来发现给4S和5充电有时行有时不行就修改成上面所述的方式了,具体D+ 2.1 还是D- 2.1我不记得了,就两根线,也坏不了,试一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