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TH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遇到一个问题:
当我以普通用户登录以后使用echo $PATH查看结果为/usr/kerberos/bin:/usr/local/bin:/usr/bin:/bin:/usr/X11R6/bin:/home/chennan/bin
但是当我用su -切换到root用户再切换回普通用户时同样还是用echo $PATH显示的结果变为.:/usr/kerberos/sbin:/usr/kerberos/bin:/opt/arm-linux/bin:/bin:/sbin:/usr/bin:/usr/sbin:/usr/local/bin:/usr/local/sbin:/usr/bin/X11:/usr/X11R6/bin:/root/bin
和刚才root用户显示的一样,必须要重新注销登录才又恢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su -切换到root用户再切换回普通用户时

请使用exit切换,而不是再使用一次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