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习DSP

楼主(2013-05-29):
该怎么学习DSP呢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B:
DSP和单片机的不同之处就是系统配置上比较麻烦,但是编程思想是一样的。

网友C:
TMS320C6747在音频方面还是挺不错的,建议学习DSP,看手册然后拿出例程(TI有demo)

网友D:
看程序,看明白程序后再返回头来看手册,这样就基本上差不多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在理啊

网友A:
分数全给你了

网友E:
买开发板   编写简单的程序  研究里面寄存器的地址映射  研究位操作  研究清楚CMD   了解每个外设的使用

网友F:
先跑例程的吧。

网友G:
怎么学习6000系列?

网友H:
DSP6000开发难度明显要增加了,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方面,同求

网友I:
跟学习单片机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E:
突然感觉lz应该是dsp的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