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大家一个有关X86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X86在执行重复操作指令时能不能被中断?

网友A:
据我所知,不能,它也是一条机器指令。执行中途遇到中断,也要延迟到指令执行完再响应中断。具体实现时,在多级流水、多发射、乱序的情况下,宏观上也要实现成上述效果。

楼主:
哦,如果重复指令(如REP MOVS),CX=4000,是不是执行了4000次MOVS指令后才能响应中断?

网友A:
实际实现时,并不是CPU机械重复4000次MOVS,而是根据cache line大小和memory bus能力,burst read/write 比如4000/32次。
当然如果你说CX要是更大呢?这个嘛。。。我还是**我的观点,毕竟prefix是x86 CISC机器指令的一部分,甚至可视为opcode。

楼主:
哦,那意思是重复执行过程中是不能响应中断了。谢谢!

网友B:
x86 CPU 执行rep string指令期间都可接受中断.
虽然是CISC指令,但目前所有x86 CPU骨子里都是RISC架构, decoder会把CISC指令先转成micro-op, 所以rep string instruction是由很多微指令组成, 当然可以在期间接收中断跳到int service routine去执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本人有一项发明专利在龙芯论坛上公开,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前往围观!

网友C(2013-07-0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本人有一项发明专利在龙芯论坛上公开,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前往围观! ...

无连接,无关键字提示,怎么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