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开始第二次发送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楼主:
也就是两次发送之间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合适?

楼主:
怎么确定当前的总线上没有接收数据?

网友A:
有总线上的电平决定吧
拉高后,空闲
再发送

网友B:
“怎么确定当前的总线上没有接收数据?”这个能判断吗?

网友C:
我觉得要间隔多长时间,得看跟SCI通讯的另一端了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可以判定的
做一个计数器
如果SCL、SDA持续拉高
不就能判定了吗

楼主:
我试了试
应该可以

网友D:
网上有个i2c的万能历程
大家可以下下来看看

网友E:
开启接收中断  第一次发送完后  如果有数据返回将会进入接收中断中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比较是否为你需要的数据  如果是说明成功  将定义的全局标志置位    如果不成功肯定不会置位这个标志
而你的数据发送函数中应该在发送完数据之后进行减计数并判断那个全局标志是否置位  如果在减计数结束之前没有标志没有被置位  说明没有回数据  发送函数就可以返回一个数据表明没有回来数据  再次发送调用发送函数

网友F:
使用自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