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的分类

楼主(2013-05-29):
谁给大家谈谈啊

网友A:
我在网上搜了下,好像包括开关电源和连续电源,不知道二者是怎么区分的。
谁能给详细的介绍下啊。

网友B:
是啊,我也遇到了

网友C:
我知道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是干扰很大

网友B:
连续电源虽说干扰小,但是效率很低。

网友A:
万事总难全啊。

网友D: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可以参考一下啊。
电源可分为连续电源和开关电源

连续电源:是通过工频(频率为50Hz的交流电)变压器将电压变至所需要的值,再经过整流、滤波、稳压等电路,输出为稳定直流电。下图是一个最简单的AC—DC变换电路。

由上图可以看出,输入为正弦波交流电,经二极管整流后,只有上半周的正电压能通过,而下半周的负电压不能通过二极管,结果输出电压只保留了上半周的电压波形。使输出电压的方向不随时间变化(只是大小变化),而成为直流电。

为了使负半周的电压能加于利用,提高用电效率,需采用全桥整流电路,如下图:

由图可看出,采用全桥整流后,负半周的波形也利用上了,使电能利用效率提高。全桥整流是目前最常用的整流电路。

滤波电路:

从上面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波形图可以看出,这种直流电大小在发生变化,这种大小变化我们称之为交流成分,即这种直流电含有较多的交流成分,不能直接使用,必须进行滤波。我们前面提到:电感具有通直流阻交流的特性,而电容则具有通交流阻直流的特性。利用这些特性可进行滤波。下面是常见的滤波电路:

可以看出滤波后的输出电压平滑得多。

连续电源的优缺点:优点在于,所需元器件较少,线路结构简单易做,变压器的电流连续流通,输出电压纹波小。缺点在于,效率低,仅50%左右,随着功率的增加,变压器体积和重量都大得令许多场合无法使用。一个300W的工频变压器重量约8公斤。再加上大功率整流管和散热片,总重量会达到10公斤。这在许多场合都无法使用。下面将介绍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我们知道,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是利用变化电场产生变化的磁场,变化的磁场又产生变化的电场,从而起到了变压作用。但变压器不能变化频率。根据电磁辐射的有关知识得知,电磁辐射的能量与频率f有关,频率越大,能量越高。因此,如果将频率提高,则在相同的功率下,变压器的体积可以变小,这就是开关电源的设想来历。下面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图:

上图的原理是这样的,交流电直接经过全桥整流,经电容滤波后变为高压直流电,高压直流电经过开关K后,加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控制开关的“闭合”和“断开”的速度,就可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形成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开关速度越快,频率就越高。这样在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相应地感应出高频电压。经整流和滤波后得到直流电。开关电源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缺点在于,电路结构复杂,成本较高,由于工作在高频状态,辐射和干扰较大,输出电压纹波大,必须采取有效的屏蔽措施。

网友E:
怎么没图啊?
不过讲的挺清晰的。

网友F:
太多了,交流电源,直流电源,交流线性电源,交流开关电源,直流线性电源,直流开关电源。化学储能电源。

网友G:
另外有个LDO的电源,是属于上述电源的哪一类啊。

网友A:
我们常用的电源是开关电源还是连续电源?

网友H:
LDO是属于线性的电源,应该为连续的吧?

网友I:
LDO只能用来加压。

网友C:
电源分类嘛,有点难.难在乱.
直流,交流,
线性,开关,
强电用,弱电用
........

网友J:
实际应用中,大多都说LDO(串联型线性稳压电源)和DC-DC(开关型稳压电源)
开关稳压电源,又有升压型稳压电源(BOOST型)和降压型稳压电源(BUCK型)。

串联型线性稳压电源中,调整管、基准稳压电路、输出电压采样电路和比较放大电路是基本组成部分,电路引入深度电压负反馈,是输出电压稳定。基准电压的稳定性和反馈深度是影响输出电压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具有结构简单、调节方便、输出电压稳定性强、纹波电压小等优点。
开关型稳压电路中的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功耗小、电路效率高,但一般输出电压纹波较大,适用于输出电压调节范围小、负载对输出纹波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
哦,讨论到这吧,我整理整理

楼主:
结贴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K:
呵呵  看看先   电源这一块的知识点还是很多的

网友L:
一 、交流稳压电源的分类及其特点:
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电压和频率的电源称交流稳定电源。目前国内多数厂家所做的工作是交流电压稳定。下面结合市场有的交流稳压电源简述其分类特点。
1.参数调整(谐振)型
这类稳压电源,稳压的基本原理是LC 串联谐振,早期出现的磁饱和型稳压器就属于这一类.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无众多的元器件,可靠性相当高稳压范围相当宽,抗干扰和抗过载能力强.缺点是能耗大、噪声大、笨重且造价高。
在磁饱和原理的基础上的发育进形成的参数稳压器和我国50 年代已流行的“磁放大器调整型电子交流稳压器”(即614 型)均属此类原理的交流稳压器。
2.自耦(变比)调整型
1 )机械调压型,即以伺服电机带动炭刷在自耦变压器的的绕组滑动面上移动,改变Vo 对Vi 的比值,以实现输出电压的调整和稳定。该种稳压器可以从几百瓦到几千瓦。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输出波形失真小;但由于炭刷滑动接点易产生电火花,造成电刷损坏以至烧毁而失效;且电压调整速度慢。
2 )改变抽头型,将自耦变压器做成多个固定抽头,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器10 件,自动改变抽头位置,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
该种型稳压器优点是电路简单,稳压范围宽(130V-280V),效率高(≥95%),价格低。而缺点是稳压精度低(±8~10%)工作寿命短,它适用于家庭给空调器供电。
3.大功率补偿型——净化型稳压器(含精密型稳压器)
它用补偿环节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易实现微机控制。
它的优点是抗干扰性能好,稳压精度高(≤±1%)、响应快(40~60ms)、电路简单、工作可靠。缺点是:带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等非线性负载时有低频振荡现象;输入侧电流失真度大,源功率因数较低;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有相移。对抗干扰功能要求较高的单位,在城市里应用为宜,计算机供电时,必须选用计算机总功率的2-3 倍左右稳压器来使用。因具有稳压、抗干扰,响应速度快、价格适中等优点,所以应用广泛。
4.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
它应用于高频脉宽调制技术,与一般开关电源的区别是它的输出量必须是与输入侧同上频、同相的交流电压。它的输出电压波型有准方波、梯型波、正弦波等,市场上的不间断电源(UPS)抽掉其中的蓄电源和充电器,就是一台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的稳压性好,控制功能强,易于实现智能化,是非常具有前途的交流稳压电源。但因其电路复杂,价格较高,所以推广较慢。

二 、直流稳定电源的种类及选用:
直流稳定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化学电源,线性稳定电源和开关型稳定电源,它们又分别具有各种不同类型:
1.化学电源
我们平常所用的干电池、铅酸蓄电池、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均属于这一类,各有其优缺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智能化电池;在充电电池材料方面,美国研制人员发现锰的一种碘化物,用它可以制造出便宜、小巧、放电时间长,多次充电后仍保持性能良好的环保型充电电池。
2.线性稳定电源
线性稳定电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功率器件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靠调整管之间的电压降来稳定输出。由于调整管静态损耗大,需要安装一个很大的散热器给它散热。而且由于变压器工作在工频(50Hz)上,所以重量较大。
该类电源优点是稳定性高,纹波小,可靠性高,易做成多路,输出连续可调的成品。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效率相对较低。这类稳定电源又有很多种,从输出性质可分为稳压电源和稳流电源及集稳压、稳流于一身的稳压稳流(双稳)电源。从输出值来看可分定点输出电源、波段开关调整式和电位器连续可调式几种。从输出指示上可分指针指示型和数字显示式型等等。
3.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与线性稳压电源不同的一类稳电源就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它的电路型式主要有单端反激式,单端正激式、半桥式、推挽式和全桥式。它和线性电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变压器不工作在工频而是工作在几十千赫兹到几兆赫兹。功能管不是工作在饱和及截止区即开关状态;开关电源因此而得名。
开关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缺点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纹波较大(一般≤1%VO(P-P),好的可做到十几mV(P-P)或更小)。它的功率可自几瓦-几千瓦均有产品。价位为3 元-十几万元/瓦,下面就一般习惯分类介绍几种开关电源:
①、AC/DC 电源
该类电源也称一次电源,它自电网取得能量,经过高压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直流高压,供DC/DC 变换器在输出端获得一个或几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功率从几瓦-几千瓦均有产品,用于不同场合。属此类产品的规格型号繁多,据用户需要而定通信电源中的一次电源(AC220 输入,DC48V 或24V 输出)也属此类.
②、DC/DC 电源在通信系统中也称二次电源,它是由一次电源或直流电池组提供一个直流输入电压,经DC/DC 变换以后在输出端获一个或几个直流电压。
③、通信电源
通信电源其实质上就是DC/DC 变换器式电源,只是它一般以直流-48V 或-24V 供电,并用后备电池作DC 供电的备份,将DC 的供电电压变换成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它又分中央供电、分层供电和单板供电三种,以后者可靠性最高。
④、电台电源
电台电源输入AC220V/110V,输出DC13.8V,功率由所供电台功率而定,几安几百安均有产品.为防止AC 电网断电影响电台工作,而需要有电池组作为备份,所以此类电源除输出一个13.8V 直流电压外,还具有对电池充电自动转换功能。
⑤、模块电源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电源可靠性、容量/体积比要求越来越高,模块电源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它工作频率高、体积小、可靠性高,便于安装和组合扩容,所以越来越被广泛采用。目前,目前国内虽有相应模块生产,但因生产工艺未能赶上国际水平,故障率较高。
DC/DC 模块电源目前虽然成本较高,但从产品的漫长的应用周期的整体成本来看,特别是因系统故障而导致的高昂的维修成本及商誉损失来看,选用该电源模块还是合算合算的,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氏变换器电路,它的突出优点是电路结构简单,效率高和输出电压、电流的纹波值接近于零。
⑥、特种电源
高电压小电流电源、大电流电源、400Hz 输入的AC/DC 电源等,可归于此类,可根据特殊需要选用。

网友M:
电源的分类
  AT电源
  功率一般为150W~220W,共有四路输出(土5V、土12V),另向主板提供一个P.G.信号。输出线为两个六芯插座和几个四芯插头,两个六芯插座给主板供电。AT电源采用切断交流电网的方式关机。在ATX电源未出现之前,从286到586计算机由AT电源一统江湖。随着ATX电源的普及,AT电源如今渐渐淡出市场。
  ATX电源
  Intel l997年2月推出ATX 2.01标准。和AT电源相比,其外形尺寸没有变化,主要增加了+3.3V和+5V StandBy两路输出和一个PS---ON信号,输出线改用一个20芯线给主板供电。
  随着CPU工作频率的不断提高,为了降低CPU的功耗以减少发热量,需要降低芯片的工作电压,所以,由电源直接提供3.3V输出电压成为必须。+5V StandBy也叫辅助+5V,只要插上220V交流电它就有电压输出。PS---ON信号是主板向电源提供的电平信号,低电平时电源起动,高电平时电源关闭。利用+5V SB和PS——ON信号,就可以实现软件开关机器、键盘开机、网络唤醒等功能。辅助5V始终是工作的,有些ATX电源在输出插座的下面加了一个开关,可切断交流电源输入,彻底关机。
  Micro ATX电源
  Micro ATX是Intel在ATX电源之后推出的标准,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其与ATX的显著变化是体积和功率减小了。ATX的体积是150mm×140mm×86mm,Micro ATX的体积是125mm×100mm×63.51mm;ATX的功率在220W左右,Micro ATX的功率是90W~145W。

网友N:
是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的区别:
简单说线性电源就是通过稳压,晶体管消耗多余能量的方法把大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而开关电源则是通过晶体管斩波的方式,分时截取能量的方式吧大电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O:
普通电源分类有:
开关电源、 逆变电源、交流稳压电源、直流稳压电源、DC/DC电源、稳压电源、 通信电源、 模块电源、 变频电源、UPS电源 、 EPS应急电源 、净化电源 、 PC电源、 整流电源 、 定制电源、加热电源、 焊接电源/电弧电源 、电镀电源 、 网络电源、 电力操作电源 、适配器电源、 线性电源、 电源控制器/驱动器 、 功率电源、 其他普通电源 逆变电源、参数电源、调压电源、变压器电源。

特种电源分类有:
安防电源、 高压电源、 医疗电源 、 军用电源、 航空航天电源 、激光电源、 其他特种电源。

网友K:
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   这方面的资料多的去了   需要好好研究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楼主   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P:
很好的学习平台,多谢共享。

网友Q:
曾经做的电流源的电源有开关电源来供的,它是把24V转变为正负15伏

网友R:
电源的分类挺多的,主要是直流电源,交流电源。其中有分开关电源,UPS不间断电源等等

网友K:
电源的分类   (2011-10-14 11:05)
分类: 开关电源
电源的分类
1 、交流稳压电源的分类及其特点:

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电压和频率的电源称交流稳定电源。目前国内多数厂家所做的工作是交流电压稳定。下面结合市场有的交流稳压电源简述其分类特点。

参数调整(谐振)型

这类稳压电源,稳压的基本原理是LC 串联谐振,早期出现的磁饱和型稳压器就属于这一类.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无众多的元器件,可靠性相当高稳压范围相当宽,抗干扰和抗过载能力强.缺点是能耗大、噪声大、笨重且造价高。

在磁饱和原理的基础上的发育进形成的参数稳压器和我国50 年代已流行的“磁放大器调整型电子交流稳压器”(即614 型)均属此类原理的交流稳压器。

自耦(变比)调整型

1 、机械调压型,即以伺服电机带动炭刷在自耦变压器的的绕组滑动面上移动,改变Vo 对Vi 的比值,以实现输出电压的调整和稳定。该种稳压器可以从几百瓦到几千瓦。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造价低,输出波形失真小;但由于炭刷滑动接点易产生电火花,造成电刷损坏以至烧毁而失效;且电压调整速度慢。

2 、改变抽头型,将自耦变压器做成多个固定抽头,通过继电器或可控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器10 件,自动改变抽头位置,从而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

该种型稳压器优点是电路简单,稳压范围宽(130V-280V),效率高(≥95%),价格低。而缺点是稳压精度低(±8~10%)工作寿命短,它适用于家庭给空调器供电。

大功率补偿型——净化型稳压器(含精密型稳压器)

它用补偿环节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易实现微机控制。

它的优点是抗干扰性能好,稳压精度高(≤±1%)、响应快(40~60ms)、电路简单、工作可

靠。缺点是:带计算机,程控交换机等非线性负载时有低频振荡现象;输入侧电流失真度大,源功率因数较低;输出电压对输入电压有相移。对抗干扰功能要求较高的单位,在城市里应用为宜,计算机供电时,必须选用计算机总功率的2-3 倍左右稳压器来使用。因具有稳压、抗干扰,响应速度快、价格适中等优点,所以应用广泛。

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

它应用于高频脉宽调制技术,与一般开关电源的区别是它的输出量必须是与输入侧同上频、同相的交流电压。它的输出电压波型有准方波、梯型波、正弦波等,市场上的不间断电源(UPS)抽掉其中的蓄电源和充电器,就是一台开关型交流稳压电源的稳压性好,控制功能强,易于实现智能化,是非常具有前途的交流稳压电源。但因其电路复杂,价格较高,所以推广较慢。

2 、直流稳定电源的种类及选用:

直流稳定电源按习惯可分为化学电源,线性稳定电源和开关型稳定电源,它们又分别具有各种不同类型:

化学电源

我们平常所用的干电池、铅酸蓄电池、镍镉、镍氢、锂离子电池均属于这一类,各有其优缺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产生了智能化电池;在充电电池材料方面,美国研制人员发现锰的一种碘化物,用它可以制造出便宜、小巧、放电时间长,多次充电后仍保持性能良好的环保型充电电池。

线性稳定电源

线性稳定电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功率器件调整管工作在线性区,靠调整管之间的电压降来稳定输出。由于调整管静态损耗大,需要安装一个很大的散热器给它散热。而且由于变压器工作在工频(50Hz)上,所以重量较大。

该类电源优点是稳定性高,纹波小,可靠性高,易做成多路,输出连续可调的成品。缺点是体积大、较笨重、效率相对较低。这类稳定电源又有很多种,从输出性质可分为稳压电源和稳流电源及集稳压、稳流于一身的稳压稳流(双稳)电源。从输出值来看可分定点输出电源、波段开关调整式和电位器连续可调式几种。从输出指示上可分指针指示型和数字显示式型等等。

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

与线性稳压电源不同的一类稳电源就是开关型直流稳压电源,它的电路型式主要有单端反激式,单端正激式、半桥式、推挽式和全桥式。它和线性电源的根本区别在于它变压器不工作在工频而是工作在几十千赫兹到几兆赫兹。功能管不是工作在饱和及截止区即开关状态;开关电源因此而得名。

开关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稳定可靠;缺点相对于线性电源来说纹波较大(一般≤1%VO(P-P),好的可做到十几mV(P-P)或更小)。它的功率可自几瓦-几千瓦均有产品。价位为3 元-十几万元/瓦,下面就一般习惯分类介绍几种开关电源:

①、AC/DC 电源

该类电源也称一次电源,它自电网取得能量,经过高压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直流高压,供DC/DC 变换器在输出端获得一个或几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功率从几瓦-几千瓦均有产品,用于不同场合。属此类产品的规格型号繁多,据用户需要而定通信电源中的一次电源(AC220 输入,DC48V 或24V 输出)也属此

类.

②、DC/DC 电源在通信系统中也称二次电源,它是由一次电源或直流电池组提供一个直流输入电压,经DC/DC 变换以后在输出端获一个或几个直流电压。

③、通信电源

通信电源其实质上就是DC/DC 变换器式电源,只是它一般以直流-48V 或-24V 供电,并用后备电池作DC 供电的备份,将DC 的供电电压变换成电路的工作电压,一般它又分中央供电、分层供电和单板供电三种,以后者可靠性最高。

④、电台电源

电台电源输入AC220V/110V,输出DC13.8V,功率由所供电台功率而定,几安几百安均有产品.为防止AC 电网断电影响电台工作,而需要有电池组作为备份,所以此类电源除输出一个13.8V 直流电压外,还具有对电池充电自动转换功能。

⑤、模块电源

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对电源可靠性、容量/体积比要求越来越高,模块电源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它工作频率高、体积小、可靠性高,便于安装和组合扩容,所以越来越被广泛采用。目前,目前国内虽有相应模块生产,但因生产工艺未能赶上国际水平,故障率较高。

DC/DC 模块电源目前虽然成本较高,但从产品的漫长的应用周期的整体成本来看,特别是因系统故障而导致的高昂的维修成本及商誉损失来看,选用该电源模块还是合算合算的,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罗氏变换器电路,它的突出优点是电路结构简单,效率高和输出电压、电流的纹波值接近于零。

⑥、特种电源

高电压小电流电源、大电流电源、400Hz 输入的AC/DC 电源等,可归于此类,可根据特殊需要选用。开关电源的价位一般在2-8 元/瓦特殊小功率和大功率电源价格稍高,可达11-13 元/瓦

网友K:
楼主   有时间可以在百度上找找   这方面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顶一个

网友S:
看来需要好好总结一下电源了

网友T:
可编程电源,数字电源。

网友U(2015-06-25):
连续电源虽说干扰小,但是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