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NRF24L01

楼主(2013-05-29):
NRF24L01 遥控距离只有7、8米,怎样使遥控距离更远,可以接地(和电路共地),或者接到水里(遥控船)吗?

网友A:
加功放,加天线

网友B:
怎么会这么近呢,天线没搞好?

网友C:
天线没有匹配好吧, 功率设置多大?先测传导,在测辐射。
其他检查项: 电源纹波、软件、干扰、频偏、单载波等是否正常。

网友D(2015-01-01):
可以 达到20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