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死机了

楼主(2013-05-29):
这个驱动板采用DSP2407和三菱的IPM。采用SVPWM矢量控制,PWM输出完全正常,波形干净。调试未连接上电机时CCS运行完全正常,PWM输出也正常。

楼主:
但是连接上电机后,电机动一下(完成对极),然后CCS就死机了

网友A:
每次都这样?

网友B:
无能为力了。。。

网友C:
这个我觉得是电机的驱动器和控制板直接没有隔离  电机转动瞬间会带来大电流和各种干扰  会导致核心板重启或者在线调试掉线   你可以在PWM波和驱动之间加入高速光耦  我一般用的是6N137

网友D:
别用usb供电。

网友D:
供电要隔离一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供电要隔离一下的。

对  供电也可以采用隔离电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  供电也可以采用隔离电源的

隔离电源相对成本有所提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隔离电源相对成本有所提高。

是的  成本将会提高   那就隔离控制信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成本将会提高   那就隔离控制信号吧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有些还是可以省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有些还是可以省掉的。

处理不好   硬件仿真的时候会出现ccs死   下载后运行的时候会造成DSP的重启动   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控制类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网友E:
用CCS5.4更稳定,因为调电机的时候容易造成CCS崩溃,建议用隔离电源,然后最好仿真器跟电脑有也隔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