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处理DSP采样前的负电压

楼主(2013-05-29):
新手请教,如何处理DSP采样前的负电压,如何设计电路来处理负值电压

网友A:
你可以用绝对值电路或者方向放大电路   如果即有正又有负电压   可以叠加直流分量  提升整体信号的幅度  然后以直流分量的采集值为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