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载时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楼主(2013-05-29):
正在调试一个USB的程序,忘了写中断函数了。把程序download到板子上发现不对,然后再次download就出错了,提示是“Failed to read CPUID for Cortex device"

我在网上搜了搜,可能是进入standby或stop模式了,忘写的中断有一个就是void USBWakeUp_IRQHandler(void),可是网上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把BOOT0短接到3.3V,按Reset,试图用System memory启动模式,可是还是不行。

我用其他的板子测试,download都没有问题,所以调试线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我按住Reset键download, IAR提示是系统处于Reset状态,所以我觉得板子应该是好的。

请问大家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好像用串口檫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串口檫掉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用串口檫掉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呀!
我把BOOT0短接3.3V,BOOT1接GND,从System memory启动,串口线的Tx,Rx和GND分别接USART1_Rx, USART1_Tx和GND,然后运行flash loader demonstration, 选好串口,串口设置都是默认,可是还是连不上。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芯片呢?

"我用其他的板子测试,download都没有问题,所以调试线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板子是一样的芯片的? 如果是的话, 那还是板子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那再看看手册吧, STM32 的 BOOT 脚电平设置, 并非全部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芯片呢?

"我用其他的板子测试,download都没有问题,所以调试线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芯片是STM32F103C8T6, 我用同样的方法刷其他的板子(相同芯片)都没有问题。 万用表测量BOOT0电压3.3V。

我检查了板子的线路通断,SWCLK(PA14)和SWDIO(PA13)都没有问题。 开始都是好的,只是用IAR download了一下程序,第二次再download就不行了。

真的非常奇怪!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被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被锁了呢?

感觉应该不会,我用IAR正常下载程序,应该不会锁掉吧?

网友B:
应该不会锁掉吧?

这里我可以猜, 你不用猜.
你应该先仔细查一下下载的设置, 再验证一下.

楼主:
下载全都是默认设置,没有锁定或者加密的选择。

按理说如果芯片是好的,flash没有加密,通过USART1刷都是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锁掉吧?

这里我可以猜, 你不用猜.

问题解决。 我用电烙铁把芯片的所有pin都烤了一遍,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肯定是哪个Pin接触不好。 到底是哪个Pin,说不清楚也不好查了。

谢谢airwill和大家!

楼主:
之前刚刚在板子上焊了2个电阻,估计在焊的时候造成了ARM 芯片的pin 的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芯片呢?

"我用其他的板子测试,download都没有问题,所以调试线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的: download程序 -> 运行进入stop状态 -> 编译器无法和CPU通讯
                       BOOT0的pin虚焊 -> 无法真正进入System memory 启动模式 ->USART刷新失败。

所以最终的原因还是芯片的BOOT0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