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和485问题

楼主(2013-05-29):
小弟想请教个问题,希望大家给给意见,我现在有个项目多点做总线通讯。485和can都有这个总线功能,哪个好啊,,,那个硬件电路和程序简单,该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A:
等待大神解答……

网友B:
485挺简单的。

网友C:
485电路简单,CAN软件简单,可靠

网友D:
如果有条件,强烈建议用CAN,非常可靠。软件设计比485简单很多,时序完全不用自己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条件,强烈建议用CAN,非常可靠。软件设计比485简单很多,时序完全不用自己考虑。 ...

你好,,can软件简单??我刚看了那个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流程,,好麻烦的说啊,,,,,好多寄存器。。用485的话就不用,只是操作串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can软件简单??我刚看了那个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的流程,,好麻烦的说啊,,,,,好多寄存器。 ...

比串口多不了多少,只是你没熟悉而以,串口要设bps,CAN也有,CAN有滤波mask,patten,要去熟悉一下,还有CAN有ID,其他的没啥了啊

网友E:
个人感觉can总线比较可靠

网友F:
485只规定了电气标准,其上运行的软件一定要有个协议支撑,比如MODBUS协议,从而支持不同的节点号,字节与字节、帧与帧的划分等功能,这些都是要软件一行一行写成的。CAN就好一些,直接弄好了这些,操作寄存器即可实现可靠的通讯。换言之,CAN协议比485高级。

有人说,我就不用MODBUS协议,你能怎么样?我的体会,你会死的很惨——论坛里绝大部分串口问题都是这类问题,原因只有一个:串口写的太简单了。

网友G:
看你对系统实时性要求和你的节点的多少了,485只是主从,节点一多,操作就很不可靠,而且麻烦,CAN支持节点更多而且实时性号

网友H:
can,好用485组网简单

网友I:
CAN总线用于汽车发动机和刹车系统,这个例子够说明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