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MOSFET的讨论的

楼主:
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的,模拟电路树上原来都有讲的,可以一旦到应用了,我们还能记起么?还能清楚地知道其各个工作状态么?
这个时期基本的概念的。。。。。。
金属-氧化层-半导体-场效晶体管,简称金氧半场效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是一种可以广泛使用在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场效晶体管(field-effect transistor)。MOSFET依照其“通道”的极性不同,可分为n-type与p-type的MOSFET,通常又称为NMOSFET与PMOSFET,其他简称尚包括NMOS FET、PMOS FET、nMOSFET、pMOSFET等。

至于其工作原理的,有哪位大侠能简单的用自己的话以自己的使用体会的给讲一下的啊。。。期待中。。。。

网友A(2013-05-29):
根据形成沟道不同,主要有N沟道与P沟道,就分为N型MOSFET与P型MOSFET

网友B:
就看成是个电压控制的开关就是了

网友C:
这个内容我给学生讲过
总结起来应该通俗易懂
供你参考:
MOS管从基座来分,有N沟道和P沟道
然后从控制方法上来分,有增强型和耗尽型之分
增强型是指的不加电压时,没有到点沟道,必须加一个电压才有导电沟道,
才有电流通过
那个能形成导电沟道的最低电压成为开启电压
耗尽型是指不加VGS控制电压时已经有导电沟道
所以,你如果要控制的话,可以加一个反向的VGS控制电压来抵消掉这个导电沟道
这个刚好抵消掉导电沟道的电压也叫戒指电压。

网友D:
MOS管的知识点   这一块  需要在大脑中有他的模型   这样   做起来   就会比较简单  个人的见解   顶一个

网友E:
这个需要看一下模电课本的。

网友F:
这个我学的不好,不过我会补上的。

网友G:
MOS的应用   主要还是需要有他的模型   大脑里有这个模型   理解起来   就比较透彻

网友H:
这一块   基础不行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网友H:
这一块   需要对MOS管内部的结构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之后   学起来才会比较轻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