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Pi调节器

楼主(2013-05-29):
那位能给我分析下这个电路 的输入和输出间的关系,波形是个什么样子, 输入和输出间的函数式什么,怎么计算,这里的反向输入都有两个电阻接电源和地,意义是什么,静态电位吗,那又有什么意义上?这里的R2 R3 R16 R17什么作用?

我这样计算,Ui和Uo间的关系 对不对

网友A:
可以把这个电路放在仿真软件内仿真一下,看看输出波形怎么样?

网友B:
计算呢, 都是书本上的东西, 照着书本, 或者像楼上说的让仿真软件来完成.
PI 都是基于包含反馈系统的闭环系统的.
你的闭环系统虽然写了字上面, 但没有看见实际电路连接.
从工程的实际可行角度, 我觉得得需要考虑一下器件的工作状态.
PWM 的平滑滤波程度和后面的纹波的影响.
光藕做反馈是可行的, 但光藕可做可变电阻看, 你得如何加电压上去才能有反馈.

网友C:
运放这一块  需要处理好反馈环节   这个感觉比较重要   个人的意见

网友C:
这一块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