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 放电电压控制

楼主(2013-05-29):
3.7v锂电池接低压LDO(3.3v)给Stm32供电,担心电池电压低于3.3v时出现不稳定情况。
查了许久,有一个方案:用复位IC,我想选3.5v的,电池电压低于3.5v时,复位IC输出引脚低电平,LDO不工作,高于3.5V后变高,使能LDO。
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有更好的吗?
我还有个担心,当电池电压在3.5v附近的时候,复位IC开关会抖动吗,一开一关的。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回差同时采用递进方式虑波来解决

网友B:
在控制的时候要有个滞回范围,不然会不断的重启

网友C:
LDO也是有压差的,用到3.5V太紧张了。电池一般到3.6V也就可以了。
开关没有滞回范围的话,肯定会抖啊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