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69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3-05-29):
28069的VDD说是当使用内部VREG时,该引脚就不需要外接电源了,提示说接一个电容到地就可以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A:
可以的  一般使用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B:
如果使用VREG,那么VDD要接1.2uF的电容到地,VDDIO要执着3.3V.

网友C(2015-03-24):
VREG是什么东西??

网友D(2015-11-15):
28069的内部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