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在极端低温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楼主(2013-05-29):
STM32的工作温度为-40℃~85℃,那在极端低温下芯片会怎么样,死锁?外设工作不正常?电源异常?上电时序异常?会出现怎么样的现状?
在极端高温下,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从别的芯片来看,极端高温会烧芯片,低温可能会影响时序,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超过这个工作温度范围 芯片会运行不正常,严重的会损害芯片,-40℃~85℃ 已经是一个工业级别了,实际芯片应该在标称范围 正负5度内都还能正常工作的,-40℃~85℃ 是必须还能正常工作 工业标准来的

网友A:
那要看手册是C还是I了,一般有存储温度和运行温度,又有不同吧

网友C:
反正超温时,无人可以保证芯片的正常工作。。。

网友D:
这个应该跟半导体的温度特性有关系

网友E:
温度过低  相对于温度过高   对芯片的影响   应该是可逆的   个人的感觉  没有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芯片来看,极端高温会烧芯片,低温可能会影响时序,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

在低温环境下,电子的迁移率应该是降低的,那时序会降低还是加快?

网友A:
恐怕不是时序降低还是升高的问题,担心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恐怕不是时序降低还是升高的问题,担心程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程序跑步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是时序不对,或是电源不正常,你觉得呢

网友A:
我觉得那不是快慢的问题,快慢只要时钟沿稳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F:
时钟也会随着温度变化的,时钟在低温或高温是不太稳定了还是线性变化而已?

网友G:
心底感觉低温总比高温好些吧?最起码不用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H:
在低温下  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   应该是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