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用bsl下载出现bsl不能初始化

楼主(2013-05-29):
一开始好好地,插了个lcd后就一直这样了,用仿真器是好的,但是lcd那边好像没有供电

网友A:
是不是占用了TXD,RXD口了

网友B:
供电不足了吧。

网友B:
换用大电流的。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是电源不稳定   导致的   这个  换个稳定的供电芯片   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