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参考的电压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3-05-29):
如果模拟量为1V,参考电压可以选择1.5V,2.5V和AVcc,可是不同的参考电压根据公式,得到的结果不同,那该如何选择参考电压呢?

网友A:
user guide里有寄存器的详细介绍,通过配置寄存器来选择参考电压。

网友B:
user guide?是啥?

网友C:
根据AD芯片手册可以设置参考电压

网友D:
可以查查用户手册,应该可以进行设置

网友E:
用户手册中,找到参考电压部分,查看相关寄存器应该可以配置的

网友:
选择最接近最高测量信号的吧。

网友F(2014-10-18):
当采样的信号电压较低时,就需要降低参考电压以提高分辨率

网友G:
不同的参考电压的,是涉及到采集到的数据的精度的。

网友G:
这个是根据设计的要求以及ad采集的数据精度来确定的。。

网友H: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吧,一般来说我喜欢选择参考电压低的参考源,这个有利于提高采集数据的分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