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数据显示求助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网友A:
曾经想把quick watch 上的数据复制下来,可是只能单个复制;
有一个方法是,在VIEW MEMORY窗口,找到存储器的地址,可以把数据复制,缺点是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可能需要处理下;
还有个方法是让单片机处理完处理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上。

网友B:
就是,可以把430数据发送给PC机,然后在PC上把数据存起来(可以使用VB或VC来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