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7c68013a-128脚的大侠们看过来

楼主(2013-05-29):
小弟刚做一个usb与fpga通信的数据采集卡,在调试cy7c68013a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用我自己焊接的片子接在电脑上面 能被电脑识别,但是下载了cypress的固件程序之后变得无法识别 硬件电路都已经检查很多遍了 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跪求各位大侠不惜赐教(注:另一个跟我做一样项目的同学下载我的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
你固件里面设置的PID和VID是什么?要cy7c68013规定的才行。我的VID是04b4,PID是1004。你同学要用的你的固件可以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