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什么好的学习板介绍?????

楼主(2013-05-29):
容易上手,,,,
还有,有没好的教材或者视频之类的。
。。。。。。。。。。。。。。。。。。。。。。。。。

谢谢先了!!!

楼主:
还是选择多数人用的吧,神州开发板,我原来买了正原的,但很难上手,还是看了神州的开发文档入门的。因为我的开发板例程不是用固件库写的代码,基础不好的话很难看明白,所以还是用固件库的好,可以直接调用,而且用固件库的例程在网上有较丰富的资源,方便学习,当然不一定是神州的,只要用固件库的开发板就好,选的时候注意开发板有没有你想学习的功能。

===================================================================================
网上搜的,请问什么是固件库?(之前用51,avr没有这个概念啊)

楼主:
买过原子的,感觉寄存器学习很浪费时间
后来换了块库函数的,不用看寄存器都可以直接上手开发,
要买买个库函数的

===========================================================
这个库函数 和上面说的固件库是一个概念吗?是不是和软件编程中的API一个意思啊????

网友A:
网上有大把的资料和视频。
虽然不一定和你的板子是配套的,但原理是一样的。根据你的板子的电路连接,你可以自己修改或者模仿着编写程序。
直接通过操作寄存器编程和使用固件库函数和板子没关系,只是开发板的卖家的操作习惯罢了,都是按他们自己的操作习惯或者特长写的教程。

〓◆ STM32相关专辑 40册 277M ◆〓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152-1-1.html
〓◆ 零死角玩转STM32 完整版 4 册 18.1M ◆〓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139-1-1.html
〓◆ 稀里煳涂学习STM32 63页 4.0M 超清版 ◆〓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142-1-1.html
〓◆ 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版 307页 15.8M 超清书签版 ◆〓
https://bbs.21ic.com/icview-388145-1-1.html

网友A:
STM32标准外设库之前的版本也称固件函数库或简称固件库,是一个固件函数包,它由程序、数据结构和宏组成,包括了微控制器所有外设的性能特征。该函数库还包括每一个外设的驱动描述和应用实例,为开发者访问底层硬件提供了一个中间API,通过使用固件函数库,无需深入掌握底层硬件细节,开发者就可以轻松应用每一个外设。因此,使用固态函数库可以大大减少用户的程序编写时间,进而降低开发成本。每个外设驱动都由一组函数组成,这组函数覆盖了该外设所有功能。

这个固件库是ST官方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大把的资料和视频。
虽然不一定和你的板子是配套的,但原理是一样的。根据你的板子的电路连接,你可 ...

谢谢给的链接和对固件库的解释,有没有好的学习板推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给的链接和对固件库的解释,有没有好的学习板推荐呢?

STM32的开发板很多,入门学习用还是尽量选资料多和售后服务好的吧。
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我用的是一个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开发板很多,入门学习用还是尽量选资料多和售后服务好的吧。
没有具体的型号推荐,我用的是一个di ...

谢谢你的建议啊

楼主:
刚去淘宝搜索了下
大概有下面几款:
1.正点原子
2.奋斗系列
3.神舟系列
4.旺宝火牛板
5.灵通1号
6.智芯一号
还没具体看,,回头再细看。。。有人对这些熟悉的吗?

网友B:
我也想学习STM32,但是开发板好贵啊,都需要几百块啊

网友C:
野火的没看?  库函数的

网友:
最小系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学习STM32,但是开发板好贵啊,都需要几百块啊

学习重要啊,比起我们买手机平板,这点算不了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火的没看?  库函数的

已经买了,野火没注意到啊,可惜了

楼主:
买了正点原子的,

主要是因为自己打算将stm32当单片机用,,感觉这板子资料全点,库函数寄存器都有,例子很单片机比较吻合,,,,以后再买块其他板学学linux,

有买这块的人吗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