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稳压电路

楼主(2013-05-29):
天气受潮  变压器容易电压不稳 炸机现象等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加强绝缘

谢谢 还是不行耶

网友B:
哪部分炸呢?变压器次级用三层绝缘线绕

不是耶

楼主:
就是IC附近  还有三极管

楼主:
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吧  应该与IC有关吧

网友B:
上板子PCB图 或者实物照片
过压 过流保护有没?

如果保护了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C:
受潮了肯定会短路啊

网友D:
所选变压器要根据电路的功率而选取啊,有可能和变压器自身有关系

楼主:
不是变压器本身的问题  是IC本身的问题 我搞定了 谢谢大家  是不同的厂商  也许是IC不好吧

网友C:
受潮了还指望它可以正常工作吗?试着烤干试试先

网友E:
看下PCB安全间距留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