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测距

楼主(2013-05-29):
有测量100M以上的动态距离的方法吗

网友A:
激光测距仪 脉冲式 的

网友B:
激光,超声波测距,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远。
精度不高,就卫星定位吧

网友C:
动态的应该还有一个反应速度的问题。

不晓得采用视频标定后的图像计算能否测距。这个只是我自己瞎想的。或许成功后还可以申请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