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芯片2440的GPIO驱动5V继电器原理图

楼主(2013-05-30):
新手,不知道如上方式是否可行?
请问Q51该选那个型号的?
D4选型是否正确?
3.3V上拉那部分是在学习板上的KA直接连GPIO
继电器HF31貌似和这个EC2-3是可替换的

网友A:
D51直接短路
R51拿掉
Q51 8050之类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指点,还有些次生问题
想在板子上看到继电器的工作状态才加上D51的,加上会影响电路稳定么?
Q51用手上的9013T可以代替8050么?
SOT-23封装的管脚应该是固定的吧?

网友B:
如果你的继电器工作电流大于LED的工作电流,那么LED相当于在给继电器限流。R7和R51都是多余的,本来没有电平兼容问题的,被你自己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继电器工作电流大于LED的工作电流,那么LED相当于在给继电器限流。R7和R51都是多余的,本来没有电 ...

多谢指点
也就是说我必须选个大于继电器工作电流的LED对么?那先留着,到时候短接即可
R51已取消,但是R7是我们的主板上已有的电阻,无法取消,是否会影响控制呢?

网友B:
LED的电流你控制不了的,你并联在输出端口上不就可以看了。R7你实在不去掉也可以,多费些电。

楼主:
改成如上,多谢各位大侠指点,这就弄点元器件回来试试看,我这次画的只是个继电器输出模块,黄色框内为主板上的电路
R7的问题,斑竹的意思是不用上拉就可以实现驱动三极管对么?看来下次改主板我要取消这些上拉电阻了
LED的问题,改到这个位置应该不影响驱动9013T吧?
看来还有好多东西要学习啊,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B:
电路可以了,R51太大,改到1k以下。

网友C:
把D51和R51放到三极管的输出吧,也就是D51和R51串联后和继电器的线圈并联。这种接法,IO口的输出电流接近10mA了。

网友:
用ADUM5230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D51和R51放到三极管的输出吧,也就是D51和R51串联后和继电器的线圈并联。这种接法,IO口的输出电流接近10 ...

你说的是这样么?这样貌似就避免给ARM的GPIO造成太大电流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样么?这样貌似就避免给ARM的GPIO造成太大电流了吧?

对,但是R51还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但是R51还是太大了

多谢指点,这就装起来测试一下,完事发结果上来

楼主:
已测试,按如上图接法,GPIO电流5ma,三极管电流29ma
但是现在有个新问题,ARM启动的时候,三极管是导通的,也就是说,在ARM板启动的时候,会有十秒左右继电器是不可控的闭合状态,大家是怎么避免的呢?
ARM的GPIO驱动电流有多大呢?这5ma基本上是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可否将ARM板上的上拉电阻取消,直接考GPIO驱动,是否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下图,如何让KA1高电平,KA2低电平,或相反时,继电器能闭合,目的就是想让ARM启动的时候,GPIO都是高电平或都是低电平的时候,继电器不输出,这样就能避免继电器意外输出了,只是程序上多输出一个,到无所谓,辛苦各位指点一下,有什么别的简单的办法么?
当然,下图肯定是错的,是要换三极管是么?能否用一种三极管,做出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时,继电器闭合呢?

楼主:
那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我这样做可以实现只有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两个GPIO不一样的时候,继电器才会闭合么?

网友D:
  可以在KA1高,KA2低时闭合,可以有效避免上电复位时的意外输出,但基极电流比较大,MCU 电源为3.3V时,R52、R53建议取值1K;另外D50改为1N4148开关管会好点。9013看情况,可能够用,如果继电器工作电流比较大,需要换成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KA1高,KA2低时闭合,可以有效避免上电复位时的意外输出,但基极电流比较大,MCU 电源为3.3V时,R5 ...

十分感谢指点,上班了我先按你说的测一下,貌似这次就完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