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Qmath.lib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最近做28069的程序,用到了IQmath.lib中的IQ24sinPU,在CMD文件中设置为以下这样

SECTIONS
{
    ............

   IQmath              : > progRAM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
连着仿真器调试没有问题,但脱离仿真器后直接上电运行就不工作了,为什么?
若是改为以下方式
SECTIONS
{
    ............

   IQmath              : > FLASHA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Math Tables In ROM */
   ..............
}
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为什么呢?多谢指教!!

网友A:
RAM是用于在线仿真的   而要脱离仿真去运行  肯定是要烧到flash中去的  你的第二个是固化到flash里面的

楼主:
那我要是想让他在RAM中运行呢,是不是还要加一段程序,把他拷贝的RAM中,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要是想让他在RAM中运行呢,是不是还要加一段程序,把他拷贝的RAM中,怎么做呢?谢谢 ...

是的  将程序下载到flash后   是在RAM中运行速率的70%-80%   为了提高效率  你可以将flash中的程序拷贝到RAM中运行   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