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高级定时器1的OSSR和OSSI设置

楼主(2013-05-30):
对于高级定时器1:要输出3对互补PWM信号
设置CC1P = 0
CC1NP = 0
CC1E = 1
CC1NE = 1
OC1PE = 1
OIS1 = 0
OIS1N = 0

OSSR: 运行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Run mode)
该位用于当MOE=1且通道为互补输出时。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首先开启OC/OCN并输出无效电平,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如何模拟定时器不工作状态?我是将CEN置零使定时器不计数模拟定时器不工作状态,无论设置OSSR为0 还是OSSR为1,OC1和OC1N的输出状态都和上述不同,而且极性是随机的,这是怎么回事?

OSSI: 空闲模式下“关闭状态”选择 (Off-state selection for Idle mode)
该位用于当MOE=0且通道设为输出时。
0:当定时器不工作时,禁止OC/OCN输出(OC/OCN使能输出信号=0);
1: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OC/OCN首先输出其空闲电平,然后OC/OCN使能输出信号=1。

对于OSSI设置的出现的问题同OSSR。

这两个设置位把我给搞懵了,挂上示波器试了半天也没有试出和文档中一样的效果。

这里面“异步地:OCx=CCxP,OCx_EN=1,OCxN=CCxNP,OCxN_EN=1;”,也没有试出来。。。

另外,STM32在国内的总代理是哪家?哪家公司能提供技术支持?电话几何?

谢谢您了!问题较多,困扰我好几天了,没弄明白,也没有试出结果来。呵呵刚刚看到帖子的积分问题,特此提供20积分,新手初来乍到多多关照!

网友A:
这一块, 是感觉好乱的. 几天时间未必能全部弄清楚.

个人感觉, 不要随便去将CEN置零, 控制输出开关, 你可以用 MOE, OSSR, 及单独控制引脚的CCxE, CCxNE 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 是感觉好乱的. 几天时间未必能全部弄清楚.

个人感觉, 不要随便去将CEN置零, 控制输出开关, 你可以 ...

是非常乱,基本搞清了他的相互关系,但是在板子上试验不出来相应的结果。

楼主:
自己接着顶。难道STM32的这个高级定时器没人吃透?

网友A:
啥叫没吃透?

其实资料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让你不要关闭 CEN.
因为关闭了它, 里面的输出比较模块都不工作了, 输出还能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没吃透?

其实资料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呵呵我搞明白了。。。谢谢airwill版主。
另外您知道ST公司的中国区总代理是哪家吗?怎么找STM32的技术支持?
STM32的技术支持可不如TI和ADI好。

网友A:
中国区总代理是哪家
这个问题 上 ST 的网站去看吧
或者直接找香版主吧

网友B(2013-10-14):
引用 网友A:
这一块, 是感觉好乱的. 几天时间未必能全部弄清楚.

个人感觉, 不要随便去将CEN置零, 控制输出开关, 你可以 ...

版主您好,我想像您请教下,比如我控制电机,我不想让电机工作了,是不是不能就是关闭定时器,而是让定时器继续工作,只是互补输出一个固定的信号,这样是由MOE,OSSR,CCEN和CCNE位。就是手册上说的“当定时器不工作时,一旦CCxE=1或CCxNE=1,首先开启OC/OCN并输出无效电平,然后置OC/OCN使能输出信号=1”这个所谓的“定时器不工作”不是定时器停止运行,而是定时器不产生PWM?

网友C(2019-04-09):
引用 网友A:
啥叫没吃透?

其实资料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在哪里讲的很清楚?按照他的表格他是按照那几个信号自动设置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哪里讲的很清楚?按照他的表格他是按照那几个信号自动设置的吧

看编程参考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