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MSP430f149AD采集的数据储存在SD卡里

楼主(2013-05-30):
现在分别的程序都可单独实现 合并起来后出现SD卡存到的数据为空文件的现象 有没有做过类似设计的大神帮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才学,最近才感觉上手了,帮你顶下。

网友B:
你可以使用串口发出来。

网友B:
或者usb上位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学,最近才感觉上手了,帮你顶下。

en 就是文件系统太麻烦

网友C:
文件在使用时确实比价繁琐   不知道是否有好的简便的方法

网友D:
如果功能都实现了  只是调 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