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电路中的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么?

楼主(2013-05-30):
这几天,在做一个小项目,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芯片丝印没有,然后我在那里查这款芯片,我想问问这款芯片是不是有可能属于单片机,那位朋友用到过得请回复下,谢谢了,这个电路我是在手持金属探测仪里面抄出来的电路。

网友A:
5脚是复位脚,1,2,3,4脚钩成一个测温电路,所以应该是单片机

网友B:
像是单片机

网友C:
这个可能是专用芯片,因为好象有信号调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脚是复位脚,1,2,3,4脚钩成一个测温电路,所以应该是单片机

复位电路中的电阻一般为10k。1m的太大了点,而且找过5脚是复位电路,内置晶振的单片机没找到,14脚的单片机本身就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专用芯片,因为好象有信号调理电路

T14正端有一个信号输入,如果是信号调理的电路的话,我的后端电路中没有处理电路,无法对数字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

请问你是怎么否认它不是单片机的?

网友E:
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电路

请指教!

网友C:
单片机一般不会把两个脚直接连在一起的,像这种一般是运放的输出又接输入的,典型的模拟电路

网友F:
我看也不像是单片机,单片机很少这种电源地排脚,应该是专用IC或是运放。你手上要是有IC可用万用表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也不像是单片机,单片机很少这种电源地排脚,应该是专用IC或是运放。你手上要是有IC可用万用表测一下。 ...

我用万用表去测管脚阻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去测管脚阻值?

用二极管测个个脚对VDD VSS,多数单片机IO都有保护二极管子。

网友G:
不是单片机,连晶振都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是单片机,连晶振都没有。

现在单片机大量用内RC高速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单片机,连晶振都没有。

有些单片机使用内部晶振的,也就是内部rc振荡电路,你上网查下,呵呵

网友H:
7脚地14脚电源,74系列
看看像不像?也可能是别的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些单片机使用内部晶振的,也就是内部rc振荡电路,你上网查下,呵呵

哦,把这回事给忘了。不过电路图中貌似也看不到像晶振的引脚,你觉得哪个像呢?

网友I:
1、单片机带内部晶振的很多,所以不能排除。
2、运放还是数字芯片,拿示波器或万用表量信号。
引脚上有模拟和数字信号,就有可能是单片机。
看引脚排列有点像数字电路或运放。

网友J:
样片多    可以开棺验尸

网友K:
很大可能是运放。和我以前抄的电路太相似了。LM324哦,嘎嘎

网友L:
不像是单片机,没有两个脚短接的情况。

网友M:
“1.采用美国进口芯片,超高灵敏度,可以探测极小的金属物,如:大头针、细铁丝、芯片等。 2.开机自动检测功能,扫描面积大,感应速度快,可快速准确完成探测。 3.可根据...”

网友N:
好像没有14脚的单片机吧,14脚的单片机处理能力也太弱了吧,也不会是运放及一些门电路,应该是专用芯片。

网友O:
不像,虽然R27和C9构成电路连接5引脚,有点像单片机复位电路,但单片机复位电路不会用1M这么弱上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大可能是运放。和我以前抄的电路太相似了。LM324哦,嘎嘎

应该不是,你看下LM324的管脚分布图,它的11脚是接地的呢

网友P:
74系列概率大。 11输出到12,,看看非门这类的,可以做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P:
74系列概率大。 11输出到12,,看看非门这类的,可以做振荡

呵呵,我先查查

网友J:
估计是  专用的SO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