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这样恒流驱动3个串联的红&外发射管?

楼主(2013-05-30):
  如图!图上参数电流约为25ma恒流(3个红外发射管串联),通过io口线可以决定是否开启发射功能~ 通过调节那个电阻可以改变恒流电流,选取了一个中功率贴片三极管,没有散热,直接贴在pcb上,这种方法靠谱不?(接收是红外光敏三极管,距离几个厘米吧~采样接收管获得的模拟电压)

网友A:
右边跳线默认是连接?10K电阻是控制输入?

网友B:
这要看IR_PWR 是多少V 算出三极管的压降 算出功耗. 直接贴PCB一般耗散功率只能在0.X-1W

建议你把IO控制三极管 直接接到恒流三极管上控制 这样可以减少一个三极管压降损耗.

网友C:
算过以后,最好搭个电路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跳线默认是连接?10K电阻是控制输入?

右边跳线就是外接的三个串联红外发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跳线就是外接的三个串联红外发射二极管!

发射管的额定功率是多少?

楼主:
看了下选的管子好像没提供功率这个参数,最大电流是5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选的管子好像没提供功率这个参数,最大电流是50ma~

电流不大的话,乘以压降,功率应该不大,1w的贴片功率管肯定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