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环境光对光电传感器的干扰

楼主(2013-05-30):
最近用的U型光电传感器遇到一个头疼问题,如果天气好,室内光线充足,U型光电传感器就会失效。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头疼事,有什么好的建议,还请大侠们伸手帮帮忙!或者有什么好的型号传感器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U型光电开关适合在相对较密闭的环境中使用,比如鼠标中间的滚轮

网友B:
静态红外光源容易受外界光干扰,可以考虑调制方案,也可以考虑罩起来;都不方便,就换成磁感应的传感器,电场感应的甚至其他物理方式说不定也可以考虑